碳纤维实心杆抗弯强度问题

楼主(2019-01-05):
如图所示,请问能否保证碳纤维杆不会弯曲?谢谢

网友:
把300N分担到4根立柱上,每根立柱按压杆稳定计算下,看看是否满足压杆稳定的条件。压杆稳定计算方法在材料力学下册。

网友:
如楼上按细长杆受压稳定性计算。

网友:
应该不会的,30公斤的力也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