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劈开圆钢的工艺是什么

楼主(2019-01-05):
圆钢劈开 最快的工艺是什么啊  是铣快 还是线切割快

网友A:
沿直径切开还是切成一节一节的圆柱体?

楼主:
轴向锯床最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直径切开还是切成一节一节的圆柱体?

沿直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沿直径

沿直径切开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直径切开多长?

80MM

楼主:
用什么样的铣刀可以

网友A:
楼主请把你的问题再描述的具体,清楚一些。你把要求描述的越清楚,越具体,大家给的建议越接近你想要的结果,也能省力,省时,还节省成本。

是把圆柱体切成两个半圆还是只要一个半圆,对切出来的半圆实体有尺寸要求吗?如果用锯床切,锯片有厚度,最终的半圆实体尺寸能否满足你的要求?用线切割,可能价格会高一些。

网友:
我更感兴趣的是,劈开想干嘛,,,会变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把你的问题再描述的具体,清楚一些。你把要求描述的越清楚,越具体,大家给的建议越接近你想要的结 ...

看看

网友A:
把内孔和键槽加工后,用线切割加工。用锯床切离直径1mm的平面会不会切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孔和键槽加工后,用线切割加工。用锯床切离直径1mm的平面会不会切斜了?

可以用铣床吗   肯定不用锯床   我说的是轴向用锯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铣床吗   肯定不用锯床   我说的是轴向用锯床

只有2MM宽,铣不划算,哪怕用锯片估计都划不划算见过拿两块工件拼起来车内孔和外圆的

网友B:
只有2MM宽,铣不划算,哪怕用锯片估计都划不划算

见过拿两块工件拼起来车内孔和外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2MM宽,铣不划算,哪怕用锯片估计都划不划算

见过拿两块工件拼起来车内孔和外圆的

两片加起来车我们这就是怎么干   ,  有2MM 铣刀吗  没有线切割 只能铣床吧

网友:
火焰切割快,就是断面不光整。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只是下毛肧料的话,用锯床最快啦,如果觉得锯的慢,还可以做个V型铁类的工装,同时多锯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2MM宽,铣不划算,哪怕用锯片估计都划不划算

见过拿两块工件拼起来车内孔和外圆的

方法不错。

网友C:
专门下棒料的圆锯床。

网友:
你想多了,这种东西不是用圆钢做的

网友:
直接线切割成型切出来就行了,内孔和轴向键槽一块切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片加起来车我们这就是怎么干   ,  有2MM 铣刀吗  没有线切割 只能铣床吧

我们有定过2.2*D80的锯片,加工深度只有12mm

网友D:
工艺应该是先内外型车好,再用线割剖开跟键槽,(快丝目测10元以内一件)然后再打螺栓孔。
有说用两块拼合做,理论上可行,但,车之前要寻到中心面和垂直度,一天能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下棒料的圆锯床。

从中间劈开的锯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应该是先内外型车好,再用线割剖开跟键槽,(快丝目测10元以内一件)然后再打螺栓孔。
有说用两块拼合 ...

车完  钻完   完了再铣开可以吗  还有问题 一边有螺纹怎么弄

网友:
圆锯  效率咔咔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完  钻完   完了再铣开可以吗  还有问题 一边有螺纹怎么弄

如果螺纹孔先做好再线割的话,线割时要找准方向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剖开后按大面装压后做螺纹孔。

网友:
批量可以做个靠模。

网友E:
锯床才是最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床才是最快的了!

中间开用锯床?

网友:
我觉得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 下料  做原配胚 我觉得锯床比较适合 简单

网友(2019-02-18):
一脸懵逼

网友:
锯床最快,铣床用锯片铣刀,最慢的应该是线切割

网友:
考虑到保证尺寸,下料-车-钻-铣-攻丝-线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

这个不就是联轴器,我厂就有这种,总感觉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