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加了4G内存后,大型装配体模式下编辑模型很卡

楼主(2019-01-05):
我原先自有内存是8G,运行solidwork时有点不太流畅,还总有内存值低提示。然后换了4G内存,解决了上述问题,但是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我画了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去切除原有模型,切一个成功,再切就卡住了,鼠标就卡住不动等快3分钟了才动一下。目前看在大型装配体模式,编辑模型很慢,打开装配体也并不慢,建立简单模型也不慢,就是不能编辑大型装配体 如果以后想自上而下这个状态可就糟糕了,这两个内存容量不同8g和4g 其余转数牌子都相同,Cpu是7300Hq 戴尔5577游匣系列 有固态硬盘,谢谢解答!

网友:
显卡性能不够。

网友A:
显卡 性能不够,你需要用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 性能不够,你需要用工作站

有这么夸张吗?还用工作站?显卡是 GT1050

网友:
SW本来就很吃鸡的,内存建议16G,显卡1060

网友:
到底是换了还是加了?

网友B:
内存组双通道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组双通道比较好

变成8+8G?

网友:
一般做大型模型的话,用的都是工作站,那样会流畅很多,但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SolidWorks,大型装配体不建议使用与笔记本上,

网友:
看起来大家都往内存和显卡上看齐了!

其实电脑硬件讲究平衡配置,类似木桶理论,性能最低的一个配件决定了电脑的总体性能。

CPU再好,配上1G内存也白搭!

大型装配体,建议使用高性能台式机,当然笔记本工作站也是可以的!

遥想当年公司3台惠普笔记本工作站,那配置杠杠滴。。。i7cpu    16G内存,专业绘图显卡。。。价格也是没得说,3万一台!

网友C:
SW总装配是这样的!结构越复杂,零部件越多,也会越卡!这个不如UG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总装配是这样的!结构越复杂,零部件越多,也会越卡!这个不如UG好!

这个真是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