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朋友测绘一个蜗轮蜗杆机构,手册里没有相关数据

楼主(2019-01-05):
测绘一个蜗轮蜗杆机构,蜗杆头数1,蜗轮齿数24,蜗杆外径48,齿高是9,计算后模数是4,涡轮外径104。请问蜗轮蜗杆的分度圆是多少?查不到具体参数,请指点,如果有计算软件不胜感谢。

补充内容 (2019-1-5 16:19):
中心距68

网友A:
你还学要测量中心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还学要测量中心距

分度圆分别是 48-4*1.25*2=38和24*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圆分别是 48-4*1.25*2=38和24*4=96

谢谢。请您说说蜗杆的相关参数怎么获得?

网友B:
蜗轮中径96,蜗杆中径40,蜗杆外径47.96,中心距68,蜗轮外径103.96,齿顶高3.98,齿根高4.7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轮中径96,蜗杆中径40,蜗杆外径47.96,中心距68,蜗轮外径103.96

谢谢,蜗轮分度圆我可以查表,蜗杆分度圆怎么计算呢?

网友(点评):
我用的挂,你这蜗轮执行标准应该是小节距_ASA_B6_9_19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您说说蜗杆的相关参数怎么获得?

蜗杆节径=蜗杆外径(48) -2*ha*m,ha=1,m=4涡轮节径=m*齿数。涡轮变为数x2=【a-(d1+d2)/2】/m
有这些参数基本可以给人家做出一样的涡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节径=蜗杆外径(48) -2*ha*m,ha=1,m=4涡轮节径=m*齿数。涡轮变为数x2=【a-(d1+d2)/2】/m
有这 ...

感谢~

网友C:
最好再测测蜗杆导程角

网友D:
正版CAD中自带插件

网友E:
我看一下UG有没有自动生成蜗轮蜗杆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版CAD中自带插件

谢谢,最后一个是导程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一下UG有没有自动生成蜗轮蜗杆的功能?

感谢,有时公司行为个人没办法,所以如果涉及到……也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再测测蜗杆导程角

这个只能尝试,工具不足,办法有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最后一个是导程角吗?

最后一个是导程,也就是相当于螺纹的螺距!
导程角在第一个红圈下两行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是导程,也就是相当于螺纹的螺距!
导程角在第一个红圈下两行都是

谢谢,我没有正版的CAD,不知道这个插件怎么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