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05):
开机后隔个几分钟  自动关机自动重启  一直不断地重复  重启就是这个画面

网友:
跑错片场了吧

楼主:
这里大神多  碰碰运气

网友:
自己重启?  那是你系统或者内存坏了吧

网友:
系统故障,重新做吧

网友:
重新做系统,把内存插口擦一下
啤酒冒的泡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重启故障,检查是不是cpu过热,风扇运转是不是正常。再就是主板电容和电源电容是不是爆浆了。
CPU和内存损坏也有可能,不过多数是死机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我先试试

网友:
看一下电压是否稳定,检查电脑连接线,不行清洁下内存条

网友:
系统问题,直接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条接触不良!

网友:
温度太高了,清灰。。。

网友:
|啤酒冒的泡泡发表于 01-05 20:59内存条清理,然后重新插上去,试试
谢谢你!

网友:
说系统原因涵盖太广,排除硬件故障(多蓝屏死机),多为驱动问题,可以选最上安全模式进入后,点击重启或关机后再正常开机试下效果,或在安全模式下降低下显卡的分辨率,保存,重启系统试下。如果能判断错误的驱动,也可在安全模式下删除错误驱动后,重启。总之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