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贴修改重发:这个组合开关怎么选?

楼主(2019-01-06):
      前天本人发了个有关组合开关选取的贴子,贴中附了三个开关样本的附件,有坛友指出查看贴中附件会损失威望,这是本人疏忽,发贴时未曾细查系统会自动设置查看附件会扣积分威望,特此致歉。因原贴无法再编辑,只好重发,原贴请版主删除@我在飞

      原贴内容如下:

      手上有台小直流电机,电压24V,电流550mA,想给它配一个组合开关作控制用,能控制开关,正转反转。在正泰的网上翻了翻,找到正泰的HZ5系列,按样本说明选了一个HZ5-10/1.7M05的型号,即HZ5系列发热电流10A,控制电机功率1.7千瓦,电机可逆开关M05,算是这系列里最小的了。
另外,在正泰的样本里还看见有HY2系列的倒顺开关和LW32系列的万能转换开关,看成样本与HZ5系列的功能、性能参数差不多,不知这三者间是否可替换用于我这台小直流电机的控制?还是说使用是有区别的,各有其适用场合,请内行人指点。

网友A:
这些开关都太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开关都太笨!

确实,这些开关对这样的小直流电机都太大了,请电气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有没有适合的小开关介绍选用。这个开关只要求能控制电机正反转换向,手动操作,动作不频繁,对安装体积重量均无特别要求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68816371331&spm=a220o.1000855.0.0.739a4229FWRX2R    三档六脚

随便找了个淘宝链接,不是让你就买这个,这是告诉你式样功能。  要求不高,这个也可以用,如果有时间再找找质量更好的。

网友(点评):
客气了哈! 这个接法也简单,中间两只脚作输入,两端作输出。两端四只脚交叉相连,再接到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三克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