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高级配合的配置

楼主(2019-01-06):
在装配图里先配合好高级配合,“插入-表格-设计表”,
什么都先不用写,
确定后再找到配置里的设计表,
右键点“在单独窗口中编辑表格”
会自动弹出“添加行和列”对话窗
在对话窗里选择你想要的上限或下限尺寸
在设计表格里就可以添加你想要配置及上限或下限尺寸了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A:
这是哪个版本的,挺新的操作截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版本的,挺新的操作截面!

2017版本

网友:
17版新加入的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