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切机构求教

楼主(2019-01-06):
铝发热管,外径8.5MM,内径6.5MM,中间有发热丝和镁粉填充物(如图1所示),现要将管端减掉5-10MM(如图2 所示,具体根据工艺要求),铝管中心的引棒不能伤到;加工时铝管固定(这个不能改),现在是电机轴上安装车刀,电机和铝管处于同心状态,伺服工作台推动电机前进实现车削,能达到加工要求,问题是粉尘太大;

想改成旋切方式加工,思路是刀尖与管外壁成垂直状态,刀尖向中心运动,刀盘旋转,从而实现切断铝管壁,下工序将已经断开的管头拔出
现有的旋切机构太大了,还是液压机构,想简化,简单点,特向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
用过手动割管器没?想办法夹到车床卡盘上。

网友A:
楼主所说现有的旋切机构是什么样的?
展刀也不能满足你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现有的旋切机构是什么样的?
展刀也不能满足你要求吗?

谢谢!要的就是这种机构,然来这叫展刀,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要的就是这种机构,然来这叫展刀,谢谢

你好,我查了下展刀,可以安装二把或三把刀,是由伺服或液压驱动,异步电机带动展刀头旋转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现有的旋切机构是什么样的?
展刀也不能满足你要求吗?

你好,我查了下展刀,可以安装二把或三把刀,是由伺服或液压驱动,异步电机带动展刀头旋转是吧

网友B:
有一种旋切工艺的。

网友:
既然加工合格,那再加个吸粉尘的装置不就可以了?何必舍近求远?况且其他方式也是要破坏管壁,那么切断处填充的粉料没有外壁的包裹,势必会散落,只是粉尘大一点和小一点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旋切工艺的。

能否说得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