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去毛刺

楼主(2019-01-06):
加工完螺纹 都要用板牙顺一下   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方法  提高效率

网友A:
车完外螺纹再光一刀也不行吗?

网友:
看你批量有多大,要求有多高,喷丸、振动研磨也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去除一些

网友B:
选用机加工刀片的时候要注意选择全牙刀片

网友:
是数控做还是车床做的,数控可以最后一刀空切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C:
量大应该是搓丝吧

网友:
车加工出来的螺纹确实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完外螺纹再光一刀也不行吗?

不行的  螺纹顶端 还是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机加工刀片的时候要注意选择全牙刀片

请问 什么是全牙  刀片  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应该是搓丝吧

带盘的 半轴 搓丝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什么是全牙  刀片  没接触过

你用的是螺纹车刀吗?估计要在车刀上找原因,车刀不锋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什么是全牙  刀片  没接触过

就是可以修螺纹牙尖毛刺的刀片,一般样本上都有介绍,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