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下这个物体怎么和靴子连接啊

楼主(2019-01-06):
如图,该方形物体下端盖如何才能够与如图所示的靴子建立紧密连接呢?

楼主:
就是把这个方形物体放在靴子侧面,做试验用

网友A:
把方形物体放在靴子侧面是什么意思?中间有距离还是没有距离?可以斜放还是方形物体必须垂直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方形物体放在靴子侧面是什么意思?中间有距离还是没有距离?可以斜放还是方形物体必须垂直放?

就是方形物体放在鞋跟旁边,上边绑在小腿上,只要把物体和鞋连接在一起就行,有没有距离无所谓,必须垂直

网友B:
你这是要做那种带弹跳的鞋子?
话说时速跟上汽车速度

网友:
采用螺纹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做那种带弹跳的鞋子?
话说时速跟上汽车速度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C:
你做个脚模或者买个脚模套着鞋子,然后方形件固定脚模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个脚模或者买个脚模套着鞋子,然后方形件固定脚模不就行了

脚的模型?但是我这个鞋要穿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脚的模型?但是我这个鞋要穿的啊

是人穿着试验吗?还是就对这个鞋子进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人穿着试验吗?还是就对这个鞋子进行试验

人穿着鞋子啊,不穿的话就很好弄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穿着鞋子啊,不穿的话就很好弄了啊

那得看试验的具体参数了,比如频率高,震动大,那得全方位固定,不是打几个螺丝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