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kw电机能减速到每分几十转吗 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19-01-06):
求助  1.1kw电机能减速到每分几十转吗  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搭配减速机或变频器  怎样能达到  需要转不到100kg的重量

网友A:
2000rpm过40速比就已经到50rpm了...100kg并不是大事很常见的工作,主要看你要多快

网友(点评):
应该说是启停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rpm过40速比就已经到50rpm了...100kg并不是大事很常见的工作,主要看你要多快

停止2秒然后反转

网友(点评):
哦..我表达可能有点问题不好意思,应该是说需要的加减速度多大需要多久时间内走一次要求行程,这个主要跟惯量有关系,体现在力矩....(毕竟100kg也不小加速度要求不小的)主要是的出的加速度可接受就ok

网友:
可以加个调速器,加负载的话点击的温升会高容易烧掉电机中的线圈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估计不行,转速太低了。你要么用变频电机或者加减速机。再说你2s就要反转,可见三相异步电动机肯定达不到这个要求。建议改变电机类型,用步进电机之类的。

网友:
减速比比较大

网友:
减速机减速,同时考虑一下惯量吧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了  准备直接用减速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了  准备直接用减速电机了

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