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竖直放置的丝杠结构有问题吗?

楼主(2019-01-06):
丝杆间歇转动,转动速度低,轴向传动的精度要求低,可不予考虑。
图1是斜视图和侧剖图。
图2是对丝杆上下两端的结构的解释。
请大侠帮忙指导下,看看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丝杠要转动,底端用螺母拧住,那么丝杠还怎么实现转动?丝杆上下只要限制轴向移动就行

网友B:
下面的铜套应该比底板稍微长一点,而不是短

网友C:
建议上端固定,下端浮动。
机床的升降机构,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哪个是丝杠?怎么没看到螺母?越来越高深的结构,轴承图上面不管了,下面的锁紧怎么转动轴?不锁紧会不会造成轴正反转把螺母拧紧或者松掉?很多东西不要只问,要会思考,来这里问也并不是每个回答能给你一个全面的回复

网友:
肯定中间的是丝杠了!

网友:
丝杆上没有螺母?

网友:
感觉不能使用滑动轴承套吧,应该使用滚动轴承,一端固定一端浮动

网友:
应该是平行度要保证

网友D:
1、先不问长度,如果长度超过400mm,您的导向需要换成直线导轨,不然不是精度的问题,将是能不能长时间动的问题;
2、既然是竖直放置,重力关系加上您的动力在上面,所以固定侧应该放在上面,浮动侧在下面;
3、丝杆两端不能用衬套,要用滚珠轴承。衬套是用于轴向运动的,不能用于高速转动机构上;

网友(点评):
400毫米,间歇转动,转动速度低,应该还好吧。

网友:
丝杠的螺母呢?没看到联接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先不问长度,如果长度超过400mm,您的导向需要换成直线导轨,不然不是精度的问题,将是能不能长时间动的 ...

固定侧用成对角接触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固定侧用成对角接触轴承

对的  米思米7系列的  属于滚珠轴承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要转动,底端用螺母拧住,那么丝杠还怎么实现转动?丝杆上下只要限制轴向移动就行

我想用螺母轻轻的带住,螺母和板之间是一个波形垫片。
不是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先不问长度,如果长度超过400mm,您的导向需要换成直线导轨,不然不是精度的问题,将是能不能长时间动的 ...

首先表示感谢!其次回答您的问题——
1
长度不到300mm;
2
听您的;
3
我用的是无油自润滑轴承,下面这图就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上端固定,下端浮动。
机床的升降机构,一般都是这样。

上端固定,丝杠受的是拉力,下端加推力轴承,让丝杠受压力才合理!

网友(点评):
你说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其次回答您的问题——
1
长度不到300mm;

不能用这种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这种轴承!!!

为什么呢?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老大

你选的那个其实就是属于无油衬套,它只适应伸缩、轴向运动以及低频率的翻转机构,不适应高频率转动机构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转速很慢的。上面是个拨杆,用手指拨着转。

网友(点评):
哦 那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老大

无油自润滑轴承突出的是“滑”,而不是“转”。

楼主(2019-07-02):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铜套应该比底板稍微长一点,而不是短

为什么呢?
请大侠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上端固定,下端浮动;建议上端加一个深沟球轴承和一个推力轴承,至少加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
利用重力让重量压下来,上端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