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小企业自行研发的工业机械人,属于非标还是标准机械

楼主(2019-01-07):
原先一直觉得属于非标的,最近跟着一个网上的老师学非标,老师说非标机械一般为了方便徒手装配,配合都是H7/h7居多。标准机械对于精度要求高,所以会有很多其他配合。这个说法正确吗?感觉工业机器人也是精度要求很高的机械,那是不是要学习标准机器的设计才更对口?

网友A:
一直想问你说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指的是五轴六轴的那类机器人吗

网友B:
那些桁架模组还算不上机器人。工业六轴机器人才有搞头,但是高精度的谐波和RV都是采购日本的,国内所谓的机器人研发都是做做臂体底座之类的。

网友:
国内的五轴六周点到点的精度还行,轨迹精度就不行了

网友C:
非标实际是相对产品来说,就设计本身来说还是标准的,比如一般不会去专门设计各类标准件
一个公司的产品如果形成系列,规格不用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大的结构变动了,这就是标准设计(因为对企业来说它可以形成自己的企业标准),而如果需要根据客户要求不断更改产品结构或者要对现有产品进行较大的设计更改,这就得叫非标设计
非标设计麻烦就是在于每次设计都必须做出较大的改动,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说白了好多工业机器人都是机械手机械臂,只是名字说出来高大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问你说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指的是五轴六轴的那类机器人吗

对,这一类的配合要求是怎样的?也和非标一样的H7/h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桁架模组还算不上机器人。工业六轴机器人才有搞头,但是高精度的谐波和RV都是采购日本的,国内所谓的机 ...

臂体和底座的精度要求一般是怎样的呢?和非标一样的H7/h7吗?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随便拿份底座图纸看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实际是相对产品来说,就设计本身来说还是标准的,比如一般不会去专门设计各类标准件
一个公司的产品如 ...

哦,那就是说非标也是有高精度要求的设备的,只是我老师那边用不到这些,所以用H7/h7比较多。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好多工业机器人都是机械手机械臂,只是名字说出来高大上吧

是的,用的多的就是机械臂,说工业机器人覆盖面广点。

网友:
=。=...非标的定义不是非标准用户定制吗...跟精度没什么关系吧,设计给自家用或者特别改给某些厂家用,就算非标了呀。一套套统一规格卖那就标准咯

网友E:
非标和精度没关系吧,你们老师那里来的依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标和精度没关系吧,你们老师那里来的依据啊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现在在做的这台注塑机对公差要求不高吧。。。或者他的意思是大部分非标功能机公差的要求都不高?

楼主:
我老师的原话是这样的:“在非标行业  轴承装配一般都是H7/h7 这样可以徒手装配 通常键槽与键的装配会有所不同 其他都是这样的配合。到了其他行业 因为存在标准机器 所以对装配精度什么的要求高了 会出现其他配合。”
不是不信任啊,只是为了防止大方向出错所以问问各位大神。目前来看非标和精度还是没关系的,那就最好了。希望我老师别看到我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说非标也是有高精度要求的设备的,只是我老师那边用不到这些,所以用H7/h7比较多。是这个意思 ...

H7/h7只是以加工能力来说比较容易实现,装配难度也不是太大,所以更常用而已
其实这个精度对很多设备来说算是高的了

网友F:
H7/p6才是通用配合

网友:
非标说的是设备功能与标准的一些设备功能有差异,不是设计标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H7/p6才是通用配合

紧配合才是通用配合吗?第一次接触到通用配合这个概念,以前都是查手册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h7只是以加工能力来说比较容易实现,装配难度也不是太大,所以更常用而已
其实这个精度对很多设备来 ...

哦,看来我老师说的至少不离谱,今天在看misimi的样本,很多精度要求也是H7或h7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配合才是通用配合吗?第一次接触到通用配合这个概念,以前都是查手册套的

一般情况下,轴的公差等级要比孔高一级,这个配合是没有具体要求的情况下,或者不清楚怎么选用时,用这个公差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