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缸,需要顶起锅盖,怎样实现同步

楼主(2019-01-07):
如图 左右 两侧 平台下面 有两个气缸
该设备需要把锅盖顶起 从而加料,需要锅盖离地1米左右。
该厂家设计 气缸两侧有 导向柱
但 目前导向柱也弯了
加装 减压阀 调节两个气缸的压力 也不理想。

网友:
1、气缸不能硬连 2、调速接头两边气缸尽量调得同步

网友: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不行吧

网友A:
单条气路Y接头分接一起控制,气缸浮动连接防憋死,加导向机构应该就差不多了吧,肯定是不太准的两边有些小小偏差都不太一样思路应该不能硬是相同

网友:
1.导向支柱去掉,会与两气缸活塞杆干涉,如果为了安全防护,可以把导向支柱间隙大一些,避免与活塞杆干涉;
2.气缸可以加排气节流,调节节流,控制同步,建议与锅盖连接使用G型接头,柔性接头连接等,避免硬连接,把活塞杆卡死;
3.我觉得三个缸,要比两个更好,两个缸稍有偏差,气缸活塞杆侧向力,对气活塞杆有损伤。

个人建议。

网友:
导向用光轴加滑块,别用光轴对光孔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还有就是看重心是不是在俩气缸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条气路Y接头分接一起控制,气缸浮动连接防憋死,加导向机构应该就差不多了吧,肯定是不太准的两边有些小 ...

导向机构 怎么处理  浮动连接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学习到了!我们公司用过类似的,一根气路出来Y型分两端气缸,气缸增加调气节流阀

网友:
其实改成单气缸更好加工(类似钻床升降),另一边导杆可以不要或者松配合只做防转用

网友:
由于气体具有可压缩性,用气缸很难调到同步。不知道同步的精度要求怎么样?

1、把气缸改成油缸,安装时注意两油缸的安装精度;另外,锅盖升起1米,锅盖比较重,要计算下油缸的活塞杆的稳定性(压杆稳定计算)。
2、用齿轮齿条的机械结构实现比较可靠。

网友(点评):
油缸既然支持1米行程想必在出厂前厂家都计算好啦

网友:
用排气节流,一个气阀控制,气缸上下连接点采取柔性连接(绞耳),3个气缸不要导向比较好。

网友:
为什么要两个气缸呢?一个气缸不可以吗?

网友:
你这情况不适合用气缸,适合下面这种方式!

网友:
不懂机械,但基本常识必知:
一、3点固定一个平面;
二、杠杆原理。
另外,两个气缸是可以控制及调节同步的。

网友:
10说的有理,2个气缸再怎么样也很难调平衡的;用双导向柱加单气缸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C:
我见过有用电机,在盖子上面加链条的,类似于电葫芦

楼主:
感谢大家 通过了解及大家的建议 找到了解决方法
1是通过减压阀调节
2是采取齿轮齿条机械结构
如图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到了!我们公司用过类似的,一根气路出来Y型分两端气缸,气缸增加调气节流阀

推力一定了,但是,阻力不一样,怎么实现共同作用?
油缸可以,那是因为,油缸一般负载大,精度不高,可以这么做

网友:
可否改成三个导向柱,然后一个气缸在上面推拉。

网友(点评):
添料前是否有必要加装一个防坠落保护呢。

网友D:
你就没想过用吊装的方式吗?

网友:
锅盖结构重心太高,不稳定。
1.改变锅盖与气缸连接的支耳的位置,抬高,抬到比锅盖的重心高。2.两个导向柱在顶部连起来,增加导向柱刚性,即使一个导向柱变形,另一个也会跟着变形,锅盖不容易别死。

网友:
结构方面一端直线轴承,另外一端直接气缸推动,这样保险一点,一般情况要实现两边气缸同时作用很难,气路长短很重要

网友:
觉得吧!气缸的不稳定性,可以用连杆机构,弹簧、金属连杆,气缸驱动扳机比较好

网友:
气路上看看原理有没问题再就是导向上是否用的直线轴承?

网友:
用一个电磁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疑惑过,论坛分享过,图片如下:

齿轮齿条同步

齿轮齿条同步

同步上升

同步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没想过用吊装的方式吗?

厂家 设计的就是气缸的 搭建完设备平台 全部施工完毕 生产试料 气缸总出现问题 吊装固然好 但咱们底层员工决定不了 况且 平台高度满不满足 电动葫芦的轨道怎么走 重新铺电缆 很多问题。

网友:
明显设计缺陷,这两根导向柱毛估估也有30-40的直径,上面悬空,下面就一个直径60左右高度20左右的法兰固定,垂直度根本就没保证,还用做导向,肯定憋死

网友:
实现两缸同步很简单,液压系统采用同步阀一分二就可以实现,结构上油缸要一端固定一端Y型铰接,至于缸径大小那就根据负载来计算了。

网友:
气缸同理

网友:
这结构不合理,这么重的负载用这么细的,另一个点,杆上头没任何与机体联结加强强度的,再就是气缸连个降低安装条件的浮动接头都没有,还两个气缸不同步,左边一个要上顶,右边拖后腿。这不弯才怪。另外两个气缸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的,只能靠调到接近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有用电机,在盖子上面加链条的,类似于电葫芦

我也感觉给盖上弄条链子,用电机带动比较方便,且好实现,可靠性也高。锅盖导向不一定要用圆的,也可以用导板或者滑块。

网友:
也可以把气缸放在上面,把锅盖往上拉。这样在锅盖自身重力的做用下,锅盖偏移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了(当然这个重心要找准)。然后上面的气缸往回收时把锅盖拉起来,往前伸时把锅盖盖上。当然三个气缸布置的话可能更有利于重心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向机构 怎么处理  浮动连接有什么好方法

气缸有浮动接头可以选啊

网友:
顶部一个升降机就搞定了吧

网友:
1导柱太细  2导套太短 3气缸链接要浮动

简单点调速阀能调同步 但不太可靠
把导柱加粗 导套加长 用一个气缸也可以
或者改结构 左右联动

网友:
看这个设计,我能想到的可能性:

1)设计团队着急了,急着完成任务,能把功能搞出来就完事儿了,没精力或没时间或没心思去考虑实际工况。

2)设计者还处于理想状态下的设计水平,考虑不到现场一定的一定会发生的“意外”。

3)想用最少的钱去完成这个设计了,能省则省搞出来的后果。

我为什么敢这么说?

漏洞也实在太多了吧。。。

别说是这么憨厚的大锅,即使只有没多少分量的横梁,都得卡住了。。。

离地行程都1m了,说明踏板底下有的是空间。就看愿意花多少钱和多少精力去弄好这个设计了。

这么老粗、老长的两条气缸加电磁阀之类的合起来也不便宜啊。

带减速头的三相异步小电机和齿轮齿条,也许比这个还便宜。

关键是不会丢脸丢得这么狼狈。。。

心态!!!!

网友:
这个应该和液压的差不多吧,杆子与锅盖连接用铰接,铰接处用个关节轴承应该会好一些吧!这样即使你锅盖和气缸杆子不垂直一些,也可以通过关节轴承调节下!

网友:
如果不要求上升速度,建议使用液压,液压比气压更稳定!

网友:
  一个气缸  另一端用直线轴承

网友:
导向柱是有了,但是导向套太短了,不但没有起到垂直导向的作用,反而在气缸不同步的作用下造成了卡死,导向轴弯曲。
解决办法:
1.两根导向柱顶端用钢板连接在一起,可以是直板,可以是圆环
2.增加导套长度,可以是直线轴承,也可以是轴套
3.气缸如果只负责顶升的话,建议气缸和锅盖不连接,如果还要负责拉紧的话建议浮动结构连接
4.两个气缸并联,不得独立调速

网友:
没看到有导向杆!两个气缸用一个电磁阀,用Y型接头去分,调速阀串联在Y型接头前,导向轴上加链接板,就可以实现,不过速度不能太高

网友:
标准干法

网友:
用剪刀叉机构就可以了,一个气缸就能搞定

网友:
两只气缸最好向中心再移一点,两边导向套加长与气缸顶起横梁一半左右,装导向套与横梁要有一定强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9-07-07):
|598643129发表于 01-07 14:33感谢大家 通过了解及大家的建议 找到了解决方法

1是通过减压阀调节

2是采取齿轮齿条机械结构

如图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学到了很多
对用齿轮齿条的同步机构是机械方式保证同步,用回气节流阀调分别两边回气速度。

网友(2020-05-24):
|方贤东发表于 01-08 08:48明显设计缺陷,这两根导向柱毛估估也有30-40的直径,上面悬空,下面就一个直径60左右高度20左右的法兰固定,垂直度根本就没保证,还用做导向,肯定憋死

我也觉得上端悬空这个设计比较猛,就一个根棍杵在那里

网友:
应该增强导向柱刚度

网友:
自带导杆气缸呢

网友(2021-07-27):
最后解决的方案可以拍个照片发来看看么?

网友:
直接在上面弄个大点的气缸拉上去不香吗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37748-1-1.html,看这个帖子有没有借鉴的地方

网友:
用一个气路加节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
看着这个大釜似曾相识啊,之前在干药用辅料的厂家也见过。
其实简单点的办法,找两到四根光杆放在釜盖子四周或者两个耳朵上,加直线轴承,光杆固定死,搞个限定的机构,现有的机构都不用变,凑活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