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使用海绵吸盘如何抓取曲面物体

楼主(2019-01-07):
求问,设计机器人抓手(使用两个海绵吸盘),来抓取图片物体,还要求海绵吸盘间距可调节,来针对不同型号的物体,谢谢

网友:
说到可调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螺杆螺母调节。
吸盘肯定是安装在某个零件上的,那么这个零件可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厚一点的海绵

网友:
图片的中似乎是电视机背板吧?之前在TCL、创维等厂家测试时,海绵厚度20mm以上都可以抓取电视机背板弧面物料。
可调结构就取决于调解范围,简单的就用气缸配连杆。

此外,如果吸盘配真空膜片阀,在某些吸盘空抓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多规格物料抓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