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win10都用哪个版本的Catia了?

楼主(2019-01-07):
好久没玩Catia了,也换了电脑
现在Win10能装哪个版本的Caita了啊,

网友A:
也看电脑 一般的win10装Catia V5R20 (32位)的最好
下载地址:
pan.baidu.com/s/16sVWjXTBQqSJzkpCXSW_Ug
密码:h95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看电脑 一般的win10装Catia V5R20 (32位)的最好
下载地址:
pan.baidu.com/s/16sVWjXTBQqSJzkpCXSW_U ...

有64位系统的软件吗?32位的装在64位上会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64位系统的软件吗?32位的装在64位上会不会卡?

还可以 你可以试试r2015,我装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64位系统的软件吗?32位的装在64位上会不会卡?

就装32的 64的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