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顶角偏大或偏小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9-01-07):
请教,钻头顶角(118)偏大或偏小有什么坏处?

网友:
具体还要看加工材料的,标准118度,不一定就是118度就好。

网友:
偏大打孔慢,偏小钻头磨损快

网友:
做流体汇流板,分气块,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角度太小,长度太深,因为这个板子要加厚,造成成本上升,有时外形尺寸有要求,不得不磨成平头。

网友:
你需要钻孔东西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角度大,耐磨,角度小,不耐磨,加工软材料好点

网友:
3#6#综合考虑^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