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如何快速整理SW大型装配体

楼主(2019-01-07):
刚来这个公司,师傅给了个设备三维图纸,看着画的挺好,但是看结构树真的是乱成一锅粥,图省事在装配体上打孔,螺纹孔不会画就用圆孔代替,焊接件是散件拼的,几百个零件堆在总装图目录下,数字、汉字、批量加前缀、各种命名方式的文件。最后给了我一套原来的图纸,让我按照那个方式整理BOM,次奥,真是日了狗,啥年代了还要手动整理,还这么混乱的图。唉,可是没办法,这是公司请来的爸爸,连老板都要礼让他三分,磨光耐心也得给他整理出来。

就问问各位有啥好办法吗,能把多个零件快速弄成一个装配体,我试了按着Ctrl选中多个右键,但是有的会出现添加子装配体,有的不能。有的还提示说不是相同父特征。

网友:
主要还是软件不熟练,多好的练习机会啊。我都是画到最后才去组合子装配体,很快的。

网友(点评):
最后生成子装配体的话会有很多配合错误,不如一开始就分好类

网友(点评):
那是你厉害,一开始就能想到全部结构,我不行,我都是画画改改画画改改。子装配体配合错误是因为什么?过渡约束,理解了就很好解决,把多余的去掉就行。

网友:
如果时间宽裕,以最笨的方法整理吧,你会学习到很多;

网友:
看起来是个高手?!慢慢一点点来就行啊

网友:
这个应该花不了多长时间,都组成一个总装配体了,有3d了还怕什么

网友:
是SW吧?好像可以删除零部件之间的参照,然后再生成子装配体就好弄了。再不行,大不了把其他零件都删了,另存为一个部件再装回来。

网友:
多好的练习机会啊

网友:
删了各种装配体打孔的父子关系,零件之间的参照,然后动手重新装,焊接件直接组成一个装配体作为一个零件,边装边用sw改名字,一方面你熟悉图纸,二来方便发现问题。

网友:
“相同父特征”有可以删除同父子关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