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缝衬套为何开缝

楼主(2019-01-07):
为什么要开缝?用图是啥?能用顶丝固定吗?

网友:
靠直径的改变锁紧轴。

网友:
这种轴套是用三层复合材料板材卷制而成。所以有开口。

网友A:
使衬套内部的零件容易装配,而且装配后形成冷挤压作用。

网友B:
装配的间隙有一定的调整量,可以适当的放大一点点

网友:
调整间隙,补偿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的间隙有一定的调整量,可以适当的放大一点点

还能用顶丝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衬套内部的零件容易装配,而且装配后形成冷挤压作用。

还能用顶丝固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能用顶丝固定吗?

顶丝固定会导致衬套变形的

网友:
主要还是装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丝固定会导致衬套变形的

那应该怎么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