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启动的输送链,求赐教

楼主(2019-01-07):
链传动

链传动

大佬们,求赐教
要设计一款输送设备(间歇运动的输送链),如图。要求,每个链板到工位停3s,每个链板间的距离101.6mm

已知条件链条的传输速度V=2.54m/s(在这里面链轮转速n=300r/minz=20,节距P=25.4),假设每次启动到停止时间1s。我这里用伺服电机加减速器保证输出。再假设这个过程中,加速加速减速时间为t1=t3=0.3s,匀速时间t2=0.4s
滚子链重m1=13kg  链板和工件重m2=9kg
链轮以上总重量m=m1+m2=22kg
驱动力F0=f=umg(设u=0.2=43.2N  f----摩擦力
加速时候力F=ma+F0  a=v/t=2.54/0.3=8.47
F=229.5        N
P=F*V=582.9w(最大功率) T=F*r(链轮半径r=81.2mm=18.6NM(峰值力矩)
上述假设不成立,因为在1s的时间内位移s=1.778m>>101.6mm
我的疑问如下:
1.由于V是恒定的,那么怎么样保证每次位移s=101.6mm(假设减少加速时间和匀速时间,那么所需要的F会更大)
2.这种间歇输送机构在算F的时候是这样算么,我算的有没有问题?
3.在电机加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到峰值力矩?(每次加速的时候都用)匀速的时候用额定力矩?

网友:
定距输送最好搞了。 首推气缸。 精度要求高的+插拔销。

网友:
凸轮分割器了解一下

网友:
计算方法没错

网友A:
想靠时间控制距离,比较大胆啊!

定位要求不高的,可以利用传感器检测链板,一旦触发信号,电机立刻停转,即使这样,由于惯性,也会造成停止不准,这就靠反复调传感器位置了,检测位置在停止位置前面一点,不过如果负载变化大,运动结构的惯性产生很大变化,这个也就不那么准了,要想再准确一些(一般是运动惯性很大速度很快的时候),就设两个传感器,前一个检测到后降速,然后缓慢运动,第二个检测到后停止。
如果定位要求高,一般要通过机械结构挡停,甚至是直接V形块或者定位销定位。
你这个频率这么快,反复起停,电机运行状况不好啊,采用电磁离合器控制动力通与断比较理想,离合器断开靠传感器检测,链板停止靠挡停气缸限位。另外,像楼上说的,考虑下气动,一次推动要前进的距离,类似步进了。

网友(点评):
不一定要启停的啊,电机可以一直转,到时间就让电机空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靠时间控制距离,比较大胆啊!

定位要求不高的,可以利用传感器检测链板,一旦触发信号,电机立刻停转 ...

检测信号部位

检测信号部位

之前的设计是用这种控制方式,另外就是我上面的理论计算有没有问题,如果计算没有问题的话,我选电机选0.6kw,额定扭矩2NM。但是我还有一个关于电机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在这种设计中,电机的扭矩到底要怎么来选择呢?按照图中的控制方式,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这种测量方式,误差比较大,
一是:链条误差不能避免。各链板之间的距离肯定有误差,尽管这个误差不大,直接检测链板多直接。
二是:这个齿轮状检测体是5个齿,链轮有多少齿?它们是整数倍关系还好,要不,这种匹配关系就是非周期性的,怕是很麻烦。另外,何苦做这么个齿轮状的检测件,直接检测链轮,不比这个简单?太厚?换传感器啊。但是还是建议检测链板。

最后关于计算,这个只能参考手册,到底准不准确,怕是都有误差,如果是非标设备,自然能驱动是关键,所以宁可选大了,除非是要做产品了,系列化了,要节省成本,考虑节能,再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测量方式,误差比较大,
一是:链条误差不能避免。各链板之间的距离肯定有误差,尽管这个误差不大,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链条每一节的制造误差是比较大的,如果想用于组装要求定位精确的话,那么必须二次定位,此链条是不能提供精确的定位。我看你上面每一节都用了V型托板,那么用来传递物料,此结构是没问题的。另外看你补充的图是在轴上设置传感器片,那么就要求链轮的齿数最好是传感器片分度的倍数为好,这样有利于伺服走脉冲整数,但最好还是直接感应V型托板更为准确,因为就像前面说的,链条每一节的制造是有误差的,用卡尺每节逐一测量一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每一节的制造误差是比较大的,如果想用于组装要求定位精确的话,那么必须二次定位,此链条是不能提供精 ...

非常感谢!链轮齿数是20,检测控制是一周5个,按照伺服电机的特性来说,这里误差不是很大,我的定位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这种装置应该就能满足。另外对于电机的扭矩选择的话,举个例子,我的设备需要的有效转矩是1NM,但是瞬时最大扭矩(电机加速时)是2NM,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选择电机参数:(功率400w  转速3000rpm 额定力矩1.27  最大扭矩3.82)。因为问了几个电机的客服,都让我选择额定力矩大于2NM的

有效转矩

有效转矩

网友:
客服说的没错。有效转矩还要乘一个安全倍数,一般频繁启停的安全倍数是1.5---2,这样才能保证电机稳定工作。因为工厂电压波动,环境温度变化都会影响伺服电机的扭矩变化,留一定的余量才能游刃有余.另外这个要加减速机的,光一个伺服是不行的,还有惯量要匹配,以免工作时该停停不下来。

网友:
机械行业要怎么提高公司的营收呢?网站做SEO的方法有哪些?
站外SEO,也可以说是脱离站点的搜索引擎技术,命名源自外部站点对网站在搜索引擎排名的影响,这些外部的因素是超出网站的控制的。最有用功能最强大的外部站点因素就是反向链接,即我们所说的外部链接。
布马网络按词优化最快7天上首页
专业做SEO首页排名。直接将客户的网站跟指定关键词优化到首页,正规手法优化。
关键词上首页按天计费,不上首页不收费

网友:
可以用分割器的

网友:
2M/S速度是不是有点快?算出来的扭矩建议乘个安全系数

网友:
这种要求最好用气缸加定位挡块;
用分割器精度也不高,带动的是传动轴,但链条误差大,链轮转一周,链条走的尺寸不一定一样;
如果用伺服,用感应开关作为原点开关来控制,最好在每一个工位安装感应块(感应块要能前后调节)作为原点信号,伺服电机用回原点指令控制,感应开关感应到感应块时伺服降速,感应块离开感应开关时伺服电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