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械中电机的选取以及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9-01-07):
本人是学生,对于如何设计一个机械机构没有太多经验,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选取这样一个机械结构的电机的选取

简述一下此机构的原理就是升降装置有2根齿轮轴,每根齿轮轴上安装有一个齿轮和2个链轮,2根齿轮轴上的齿轮相啮合,电机的输出轴与一个齿轮相连通过齿轮传动将力矩传递给齿轮轴上的链轮。链轮与卷簧上的槽孔相啮合,卷簧的一端均固定在底板上,另一端由卷簧盒伸出。电机转动带动与之相连的齿轮轴转动,2个齿轮的传动比为1:1,故2根齿轮轴转速相同但转向相反,安装在2根齿轮轴上链轮也是转速相同转向相反,带动底板上下升降。

要求升降速度0.1m/s,即链轮的转速已知,还需要链轮的扭矩,链轮的扭矩应该如何计算?还需要哪些参数去选取电机。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我从一些资料上也用了几种方法,但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指点一下正确设计思路。

补充内容 (2019-1-7 20:24):
目的是提升100N物体1m

网友A:
驱动扭矩=卷簧最大拉力*4*链轮半径(计算完毕需额外考虑各级传送效率)

看你的模型比例,估计是想使用直流电机?在已经考虑减速比和各级传动效率的基础上,电机的扭矩大于上面的计算即可

直流电机有一个转速-扭矩曲线,查到你要的转速所对应的扭矩,该扭矩大于前面的计算值,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轴承好像搞错了吧?用直线轴承?

网友(点评):
也不像直线轴承,像轴支撑座,不过这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网友C:
可能我经验还是太少,没见过这种卷簧和链轮的传动机构。

网友D:
链轮去带动齿条???模数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轴承好像搞错了吧?用直线轴承?

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经验还是太少,没见过这种卷簧和链轮的传动机构。

唉,跟了一个老师做的,老师说见过别人做出来过,我心里也没底这种东西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扭矩=卷簧最大拉力*4*链轮半径(计算完毕需额外考虑各级传送效率)

看你的模型比例,估计是想使用直 ...

对的,我原本也是这样计算的,但是考虑到本身拉动卷尺,卷尺自己有一定的收缩力,这个也要考虑进去吗?
还有请问如果电机的转速,功率,都很符合执行机构,电机扭矩要高出驱动扭矩很多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点评):
卷簧的收缩力,已经考虑到了,最大卷簧力*4(4个卷簧), 电机功率是根据 扭矩,速度来选择的,,因此,在功率达到要求确定后,发现扭矩适用值比实际需求大,也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轮去带动齿条???模数能一样吗?

完全是瞎子摸黑啊。。根本没有原理可寻,老师说能做。。只能硬着头皮试一下

网友:
在上升过程,不知道这4个卷尺不知道能不能不弯曲,好吧,不吐槽你的结构,电机选择,一个是机构自身重力和,拉出卷簧所需的拉力。然后这个两个的力加起来乘以速度就可以得出电机功率,电机功率比算出的功率大1.2~1.5倍左右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原本也是这样计算的,但是考虑到本身拉动卷尺,卷尺自己有一定的收缩力,这个也要考虑进去吗?
...

卷簧最大拉力,就已经是负载了。怎么会有多出来一个?

选型的依据是转速和扭矩,两者都满足即可。没有先选功率的说法。不要本末倒置了。

如果选出来的超出很多,只能说明你选错了。大马拉小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驱动扭矩=卷簧最大拉力*4*链轮半径(计算完毕需额外考虑各级传送效率)

看你的模型比例,估计是想使用直 ...

考虑齿轮传动比和传动的机械效率,把驱动扭矩这算到电机轴上,最后再考虑功率设计裕量得到电机功率。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没错。 我的表述不够严谨,看到楼主写齿轮齿比为1,就没写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齿轮传动比和传动的机械效率,把驱动扭矩这算到电机轴上,最后再考虑功率设计裕量得到电机功率。

可以在详细一些吗

网友E:
明天给你写个简单计算过程。上面那位社友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给你写个简单计算过程。上面那位社友说的没错。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力是用力臂X力。然后求查出电机的转矩。

网友:
机械行业要怎么提高公司的营收呢?网站做SEO的方法有哪些?
站外SEO,也可以说是脱离站点的搜索引擎技术,命名源自外部站点对网站在搜索引擎排名的影响,这些外部的因素是超出网站的控制的。最有用功能最强大的外部站点因素就是反向链接,即我们所说的外部链接。+V:130 2689   7659
布马网络按词优化最快7天上首页
专业做SEO首页排名。直接将客户的网站跟指定关键词优化到首页,正规手法优化。
关键词上首页按天计费,不上首页不收费

网友:
只需学一点物理知识就大致能解决这个问题了。理论上P=fv=110*1=110w,取系数1.5~2
选200w。然后是减速比,我设你主动轮和从动齿轮齿数为2:3,主动齿轮假定模数1.5,齿数30,则从动45齿。则电机转速1400rap,减速投减速比i要小于等于1400*1.5*30/1000/60/1.5=2.2,2.2的减速机很少,从而你要修改齿数比。再高一点高要求是计算惯量比,又E=1/2V2m=1/2w2推出整个系统惯量,反过来查看你的电机转子惯量是满足。。纯属手打,如果你看不懂没关系,回去看看机械原理的书就想名罢了。另外我看你这结构比较奇怪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四个链轮,两两转动方向相反,能朝着一个方向走吗

网友:
看理论力学

网友(2019-02-28):
还要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