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让红色块不倒?

楼主(2019-01-07):
请教一下大神吗?
如何让红色块不倒?
绿色和黄色之间,通过红色块固定,之间均无间隙,间隙2mm,红色块用过后,还需拿走。各位大神有想法吗?
我的想法那个图,是不是站不稳,各位大神有想法吗?
不可留下脏污绿色和黄色是简图,并非标准的长方体

作用示意图

作用示意图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楼主:
忘记说了,绿色是铝合金材质,黄色是可伐合金

网友A:
你的最终目的是给黄色块做临时固定对么?
那么方案可以有很多,主要取决于可以接受对绿色件做多大的改动
先参考米思米上的工件定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最终目的是给黄色块做临时固定对么?
那么方案可以有很多,主要取决于可以接受对绿色件做多大的改动
...

绿色件不做改动,确实只是临时固定

网友:
红色的可以改变形状借助绿色的来卡一下

网友:
之间均无间隙,间隙2mm,”?????????“各位大神有想法吗?”问题呢?
另外莫非我是色盲,没找到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间均无间隙,间隙2mm,”?????????“各位大神有想法吗?”问题呢?
另外莫非我是色盲,没找 ...

洋红色  看见了吗?

网友C:
倒?为什么会倒?楼主工况都没描述清楚。按照你的想法,就是钣金折一个零件,再加一个配重块,这个零件放在黄色的上面,插进缝隙里面挡着呗。单从你这个零件来说,左下角那边,钣金与配重块怎么平?为什么钣金不上去一点?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角度,直接90度多折几刀一样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为什么会倒?楼主工况都没描述清楚。按照你的想法,就是钣金折一个零件,再加一个配重块,这个零件放在 ...

嗯嗯,说的是。。。
确实应该上去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色件不做改动,确实只是临时固定

两块红色块合并成一个L型零件,插到对应角落里
上沿加法兰结构,挂在绿色框架上(防掉落,易拿出)
如有需要,可以用两个或者多个“L”型件做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红色块合并成一个L型零件,插到对应角落里
上沿加法兰结构,挂在绿色框架上(防掉落,易拿出)
如 ...

谢谢。。。好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