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的时候零件树怎么 不显示?

楼主(2019-01-07):
配合的时候这个 怎么 不显示?

都挡住我选面了

网友:
1.如果是零件上的面可以直接去右边装配体界面找到要配合的零件选择;2.如果选的面是基准面则左边零件旁边有个实心三角点开,下面是单个零件的模型树,就可以选了;

3.如果实心三角点开下面还没有模型树,则先退出配合任务界面,点击打开需要配合的零件,然后再返回装配体这时模型树就有了。

装配体中零件模型树消失是因为节省打开时间和文件大小,系统应该默认不常用的零件模型树轻化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的装配体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