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中的配合公差

楼主(2019-01-07):
想请教一下,在机械设计的装配图中配合公差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测量?例如:轴承和孔之见的配合公差?麻烦懂行的大神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不懂,没有学过,看没人回复你,看了一下书还不懂,希望我说对你有用。
Φ10b6,表示基本尺寸Φ10,公差等级是6级,基本偏差是b的基孔制的间隙配合的轴
公差等级的数字越低,代表精度越高,越难加工,工艺路线不同。
基本偏差大概就是指上偏差和下偏差,代号b是公差带,查表大概就知道是上偏差还是下偏差,还有偏差多少范围。
基孔制只有上偏差,其下偏差为零

Φ30h7/g6,表示基本尺寸是Φ30,基孔制(分子是H),公差等级孔是7级,轴是6级,基本偏差是H,轴是s的过盈配合
分子是孔,分母是轴,分别查两个公差带代号,得到,这个是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看楼下,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点评):
纠正几点错误:1.基本偏差用大小写字母表示,轴小写,孔大写. 2.Φ10b6是零件图标注的,看不出是基孔还是基轴制,装配图标注的尺寸才能表现:如Φ30H7/g6 3.干机械设计的要牢记公差带曲线图,

网友(点评):
看到一个配合就需要知道是间隙、过瘾还是过度

网友:
一般主要是装配的精度

网友:
做非标的 就用那几种公差等级   你就是每次标个2道 都没关系 反正下面又不按你的公差走的  随心所欲

网友(点评):
别人不按照你的加工是别人的事,你现在公司不按照公差不代表别的公司不按照公差加工。0.02对于8mm以下的尺寸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达到的,对于1000mm的尺寸你试试看

网友(点评):
随心所欲?你出图纸不按你图纸做的吗?还是你出图纸没责任心?还是你不懂得跟下面的人沟通?还是你出的公差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搞笑,但是事实。加工的都是打马虎眼,你转好了,不找他他就没事。可以看看教材,研究一下,公差其实真正明白的人很少,我也是理解了皮毛

网友:
有专门一门课程叫公差与配合,自己好好看吧,别人三言两语没办法说清楚。

网友:
配合有过盈配合、过渡配合和间隙配合,轴和孔都有相应的公差带,如果一个零件要求经常拆卸那通常间隙配合,一次性安装那就过盈配合砸进去,比较牢固,看工作情况选择吧,拿孔来说,h以上偏差加工出来比标注孔要小,对于轴来说,h以上偏差加工出来比标注尺寸要大,就是粗一点,配合还要看选的是不是标准件来选择基孔制和基轴制配合,这些我以前看到的,你参考下吧

网友:
有书可参考。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而选用。

网友:
理论知识要是看书,设计要和工艺条件还有产品要求相结合来赋予公差的。
任何实际加工都会出现误差,控制误差范围结合成本需求来实现产品的功能,我理解的公差的意义。

网友A:
降低成本,提高互换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成本,提高互换性。

不理解零件图上已经给了公差,为什么装配图上还要给;而且装配图上这个又无法测量(个人认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理解零件图上已经给了公差,为什么装配图上还要给;而且装配图上这个又无法测量(个人认为)

装配图是个装配看的,要制定装配工艺,比如如果是过盈或过度就要考虑热,冷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图是个装配看的,要制定装配工艺,比如如果是过盈或过度就要考虑热,冷装。

大致懂了一点,谢谢!

网友:
好难的感觉啊?不懂

网友:
最好还是找本互换性的书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