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8数车高速不走刀,

楼主(2019-01-07):
俩个档位。一直用的低档,没有问题。今天换个高速挡,同样的程序。低挡正常运行,。高速挡前面辅助程序正常。切削就不动了。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机械档位的话看一下换高速挡时换挡机构是否有执行,或换挡到位后是否有反馈信号到系统。如果是双速电机要看看换挡时相应的接触器是否有动作切换。再看看是否有人改过参数,把高速档位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档位的话看一下换高速挡时换挡机构是否有执行,或换挡到位后是否有反馈信号到系统。如果是双速电机要看 ...

机械挡位,面板能显示转数,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