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叶轮的画法

楼主(2019-01-08):
请教各位大神,图纸转子红色方框标出来的叶轮用solidworks怎么画,在线急等,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为什么我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A:
分近似和精确
精确画法需要比较复杂的计算,用SW界面上的按钮不可能画得出来。只能用二次开发画曲面在投影出二维图纸,特别是叶轮的叶片出现扭曲,那就更加麻烦了。数学公式不好懂(保角变换)
近似画法,网上很多。但是好像处理不了“叶片扭曲”
另外,很多情况下还要画砂模,和设计图配套。现在不用CAD软件,估计很多人都画不出来叶轮叶片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近似和精确
精确画法需要比较复杂的计算,用SW界面上的按钮不可能画得出来。只能用二次开发画曲面在投影 ...

多谢指教

网友:
是这种叶片还是水泵叶片?

网友:
有效的做法,但叶片截面后,放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