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于弹性挡圈沟槽尺寸的问题

楼主(2019-01-08):
我查了下机械手册里面的,看到槽端面垂直度的公差跟跳动度的公差数值为什么会差那么多,是不是有问题?我要怎么改正才行?还有就是沟槽的圆角要多大比较好,看手册里面也没注明。以上问题,请大家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好好想想挡圈的作用是什么,再去车间看看沟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然后再来讨论,你就会得到答案。

网友:
不要怀疑机械设计手册里有无错误,因为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哪怕有也不是我等小虾米能发现的,这是几代人潜心积累的财富,你要相信它,它是工具书,沟槽圆角可以小圆弧即可,要根据你的沟槽深度来定。

楼主:
|12312348发表于 01-08 08:54不要怀疑机械设计手册里有无错误,因为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哪怕有也不是我等小虾米能发现的,这是几代人潜心积累的财富,你要相信它,它是工具书,沟槽圆角可以小圆弧即可,要根据你的沟槽深度来定。
你不觉得跳动度跟垂直度数值差那么多有问题么?

楼主:
|forbetter发表于 01-08 08:54好好想想挡圈的作用是什么,再去车间看看沟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然后再来讨论,你就会得到答案。
我的重点在于跳动度跟垂直度精度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重点在于跳动度跟垂直度精度差异

垂直度是某一条母线上最高和最低的差值。也就是控制孔与轴线的斜度。 跳动(端跳)是某一个圆周上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值。 也就是控制孔端面的波浪形。
实际上两个参数是独立的,没有相关性,所以对比大小也就没有意义。
之所以垂直度看起来要小的多,是因为垂直度影响更严重。

楼主:
|forbetter发表于 01-08 09:27
垂直度是某一条母线上最高和最低的差值。也就是控制孔与轴线的斜度。 跳动(端跳)是某一个圆周上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值。 也就是控制孔端面的波浪形。
实际上两个参数是独立的,没有相关性,所以对比大小也就没有意义。
之所以垂直度看起来要小的多,是因为垂直度影响更严重。

你不觉得数值上垂直度应该要大于跳动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觉得数值上垂直度应该要大于跳动度么?

我认为垂直度影响更严重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说说你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垂直度影响更严重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说说你的理由。

如图

手机传个图真不容易

手机传个图真不容易

网友:
沟槽圆角我记得在手册里有,R0.08。至于跳动和垂直,难道你们没有发现沟槽是要比挡圈大很多的吗?这样就形成了用挡圈来只能做一个方向的定位。这就意味着挡圈是不精确的定位方式。如果需要精确的定位方式就需要考虑轴肩或者其他型面定位。  既然不是精确定位,那么讨论的这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网友:
沟槽的深度能有多深啊?

网友B:
这个垂直度与圆跳动关系非常类似于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例图要不失一般性。
另:要是提问的时候附个截图,坛子里的大神分分钟给你讲清楚他的前世今生。

网友:
你这个是全跳动是双箭头那个.  垂直只指的一个母线,  转起来量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垂直度与圆跳动关系非常类似于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例图要不失一般性。
另:要是提问的时 ...

垂直0.02t  ,跳动0.1t,这个地方是合理的么?

机械手册里的图

机械手册里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0.02t  ,跳动0.1t,这个地方是合理的么?

你想想看,被测面的微观表面结构是不是有很多凸起与凹坑组成的?就叫他波峰与波谷,圆跳动的测量值是波峰与波谷的差值,而垂直度的被测平面是由3个最高的波峰决定的面,这两个值谁大谁小?

网友:
这块确实没有,刀具圆角吧。

网友:
槽子不好切,。。

网友(点评):
机械标准件APP,里面有槽子尺寸及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