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于无离型纸的标签贴标机

楼主(2019-01-08):
手上有这么一组标签,咱们平常用的标签贴标机
都是带有离型纸,而且是一个一个依次排开,然
后卷料成筒状。如下两图。

对于这种标签贴标机网上已经有了很多成熟机器
的模型,现在有这么一种标签,没有离型纸,而
且是每个标签层层叠加。类似于下图这种,图中
是有离型纸的,咱们假象没有,然后也是卷料成
筒。叠加的方向(正叠或反叠)可以要求定制,
该种方式不仅可以省去离型纸的成本,还在同样
直径的料卷时,能容纳更多的标签。不过我在网
上搜了一下,没有见过类似的贴标机器,有朋友
知道这种设备如何搜索关键字吗,或者有知道类
似的解决方案的吗,一起讨论下。

网友:
没有离型纸又是卷料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不干胶标签,卷料靠标签和标签之间粘贴,然后成卷。标签正面涂有硅油。

网友:
您是生产贴标机的吗?顶一个。

网友:
没有离形纸,卷成一卷不全粘一起了?

网友(点评):
标签纸正面有硅油,很容易撕下来,不会粘下来。而且很容易剥离

网友:
没有离心纸?

网友(点评):
对。这是难点

网友:
带剥离的标签打印机还是有不少的,理论上来讲你这种应该是也可以剥离出来的。但是没有离型纸,而且涂了硅油卷在一起,剥离后你能保证背面的粘性还有那么强吗?制成卷的时候是不是工艺也更麻烦了?其实我不太懂,因为我是给家具厂做设备的,现在基本都是要求贴标签自动识别生产,所以这个问题略微知道一点点。

网友(点评):
粘性肯定还是一样的。不过制卷工艺应该确实是更麻烦了。

网友:
我感觉没有离型纸的标签制造成本应该会更高,如果想做此类设备,不妨先了解他是如何生产的,这样问题迎刃而解了

网友(点评):
多谢提供思路。我去问问客户。

网友:
这个是有点麻烦噢

网友:
没离型纸是简单了,贴上去就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类似封箱贴胶带的机器,不知道有没有哪家比较成熟

网友:
这个不就是我们用的透明胶带,成卷  胶带就是那种有字和图形的那种 机器就是贴好后 裁断 重复动作?

网友:
也可以是喝的奶茶杯子的封杯纸那种  可以借鉴  区别就是一个热熔压的无粘性的塑料纸  一个自带粘的标签纸

网友:
贴前涂胶水,有这方面类似的自动化设备,你可以网上找找相关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