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家有何好的建议和思路

楼主(2019-01-08):
各位大侠:
如下图是公司一个自动化改善,但因环境限制,只有电。如果采用两个电机可以轻松实现,但为了设备的稳定性
和挑战自己,准备只用一个电机作为驱动源。
思考已久,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案和思路。故发出来求教大家,在此先谢过各位。

补充内容 (2019-1-9 09:20):
有关速度方面,这两个动作都应该分别在1秒左右可以完成。

网友A:
两个凸轮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就不能 2个伺服  曲柄连杆吗

网友(点评):
目前从成本和长远考虑,用一个驱动源,比较可靠

网友:
共轭凸轮可行 就是麻烦  设计的不好 就只能低速跑跑

网友(点评):
共轭凸轮是指的双凸轮吗?如果是凸轮的话,速度应给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凸轮应该可以实现

我也考虑,过去的工作中没有用过凸轮,用凸轮设计有点力不从心,但我也简单的比划了一下:
比如:垂直方向提升200mm,如果仅仅用凸轮来驱动的话,那么凸轮的最低和最高面的差值就应该是200mm
那样的话,凸轮的轮面就会很大,感觉不是太合理。
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凸轮来驱动一个二连杆,可能更为合理。

网友(点评):
可以的啊 不是有很多事例 就是凸轮加连杆么 问题是凸轮设计好了 用什么材料 热处理 怎么加工 精度怎么检测 想过吗

网友(点评):
对于凸轮,我基本一无所知。先把思路理顺理清,再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哈哈哈  等你做出一台你就晓得 设备原来还会自己散架的

网友(点评):
散架?对自己设计的也太没有信心了。这个一定不会。哈哈哈!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呀,还在设计思路和方案中。

网友:
一个源 两个动作 不是同时的  需要分离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其实这个不难的

网友:
凸轮加连杆

网友:
如果是卖设备的话,的确电机越少越好,成本越低越有竞争力,但是如果是自己用,那还是以时间成本为主要的,成本其次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非常在理。多谢!我只是想多动脑,想多思考。

网友:
齿轮箱里加上离合分别控制两个周,限位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点评):
谢谢你!如何在减速箱内增加离合器呢?

网友(点评):
有需要可以设计一个

网友(点评):
好的,太感谢。

网友(点评):
怎么和您联系呢?

网友:
这个还是往可分离旋转机构想,磁力轮,离合器,可分离联轴器等

网友:
斜齿+离合器

网友:
搞个plc写个程序,在给驱动源装上个类似于离合器(也可以其他机构)的东西让他能切换动力输出对象。想跑多远,要跑多久都行。

网友:
可实现,问题是你对运动速度,运动加速度,是否经停灯有要求。

网友C:
电磁离合器是正解,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离合器是正解,电机正反转。

谢谢你,电磁离合器没有用过,我来了解一下。

网友D:
这东西摆明就是双凸轮啊,还有楼主说的凸轮行程200mm,凸轮太大?呐呢?你没做过凸轮不能想当然,可以通过凸轮驱动摆杆,在用杠杆原理放大行程。总的来说机构如果没有外形尺寸限制的话还是算凸轮机构的最基本了。例外一个电机要比两个跑起来柔和,速度也快。客户还是有懂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摆明就是双凸轮啊,还有楼主说的凸轮行程200mm,凸轮太大?呐呢?你没做过凸轮不能想当然,可以通过 ...

是的。您说的很对,我也在摸索之中。目前定下来的方案就是凸轮+双连杆的方式。这个应该是最为简单可靠的形态。

网友:
说实话,用双电机是成本最低的,最可靠的,最快的

网友:
双轴电机+电磁离合器 最简单

网友:
连杆机构是可行的,努力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