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不在同平面的曲线圆角如何实现?

楼主(2019-01-08):
如题,想要实现图3的圆角效果,可是我在3D草图中制作圆角的时候就提示不在同平面不能倒圆角。
我画的所有线都是3D草图,而且都在同一草图内,螺旋线也是经过捕捉转换实体引用到3D草图中了。
怎样才能倒出圆角?或者是扫描成实体后还有办法转成圆角形式吗?求高手指导。

网友:
用投影曲线过渡

网友A:
给你一个随意画了下的弹簧,主要用曲线里面的投影曲线命令,具体你去看下模型里面有

楼主:
又学到一招,感谢两位的指导!

网友B:
3D草图作法參考

网友(点评):
厉害!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草图作法參考

对于层主小菜一碟^_^

网友(2021-09-02):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随意画了下的弹簧,主要用曲线里面的投影曲线命令,具体你去看下模型里面有

哎 要10威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