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装配效率

楼主(2019-01-0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下草图,零件1装入零件2的孔。零件1的硬度比较高,徒手硬塞进去比较吃力,效率比较低,有什么好的工具或方法辅助装配,提升效率的不?

网友A:
做个载具压进去

网友B:
本身设计的就是硬塞得话就需要做的载具
有个缺点你本身很硬的情况这样安装的东西不很很牢靠。
你这个类似一个卡扣一样

网友C:
硬塑料那个件,挤进去的圆球中间开个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塑料那个件,挤进去的圆球中间开个槽即可。

开个孔的话,链接会不会不牢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设计的就是硬塞得话就需要做的载具
有个缺点你本身很硬的情况这样安装的东西不很很牢靠。
你这个类似 ...

有什么好一点的链接或者装配方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载具压进去

请问下载具应该如何设计呢?是不是要先固定零结2,然后用导向件,将零件1导入零结2中?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能否简单的给个草图,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个孔的话,链接会不会不牢靠了。

开槽。。这种硬塞进去的,不都是这样搞的吗。塞进去时有一定弹性,进去后自动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这种硬塞进去的,不都是这样搞的吗。塞进去时有一定弹性,进去后自动弹开。

谢谢,我试验下看强度怎么样。

网友:
开一个过孔

网友B:
你的这个东西牢靠度到什么样子 就塞一个进去 还需要承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东西牢靠度到什么样子 就塞一个进去 还需要承重?

嗯是的,他是个类似吸盘的东西,要载重的

网友:
开槽 价格涨紧钉   类似膨胀螺丝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槽。。这种硬塞进去的,不都是这样搞的吗。塞进去时有一定弹性,进去后自动弹开。

这种是不是最好在零件2加个圆柱,圆柱和硬塑料对应赛入

网友:
保证圆头要有弹性,中间必须开槽。

网友:
如果量多,我们一般会用气缸+脚踏,+若干铝合金板做个专门的压具

网友:
开口卡扣

网友:
是否可以利用热胀冷缩呢,或者做治具用压机压

网友:
开口卡扣可以,但是不知道满不满足强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