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一直想不通的机加工问题

楼主(2019-01-08):
一块100x100x10的钢板在普通的立式铣床上该怎么装夹?感觉整个平面都铣的话就没有夹紧位置了。

网友:
台钳

网友(点评):
再大点的板呢,台钳夹不很大吧

网友:
专用夹具装夹

网友(点评):
什么样子的

网友:
磁铁吸盘

网友(点评):
板子大了容易变形吧

网友:
用502胶水, 粘在工作台上,

很多模具加工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往下扣也是够费劲的

网友:
垫高,只要加工面(加工后的面)比台钳口高一点就可以了。  拿你现在 10个厚的来说,来料可能是12的,那么夹住的部分有8个,露出4个,加工后,加工面还比台钳口高2个。

网友(点评):
再大点的板呢

网友:
很多种,用吸,磁盘等

网友:
德国LANG牌虎钳-快换工装夹具,只需要3mm夹持高度。

网友:
再大点的板,用龙门铣,也用大的台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