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格的变动让工位很难考虑,有没有类似的

楼主(2019-01-08):
这一个螺母和圆管的焊接!圆管直径的规格变动在8-20,长度20-40,螺母的变动也会随圆管的变动而变动!螺母的上下端得要焊接!!目前目前用氩弧焊来焊接!就像图中的工位焊接,但是由于规格变动想用治具的方法,直径变动还好,但是长度长度变动不好控制,焊接过程中还要考虑跳动影响的焊接,所以用一个顶针压着焊件!!所以工位底部需要一个东西顶着圆管!所以规格的变动让工位很难考虑,各位社友有没有好的意见和方法。

小弟请教!大家也可以当一次锻炼!!谢谢

网友:
楼主忘了上传图片吧?还是图片上传的方法不知道?可以上传附件后再插入,或者先上传到相册后再插入图片。

网友:
楼主把图片传上来,并把描述的文字再修改下,读不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模糊搜索”标签机”,然后自己再手动筛查。

网友:
或者焊好再加工圆管会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