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导电滑环品牌或供应商

楼主(2019-01-08):
有质量可靠的品牌吗?第一次使用,大概8路电,2路气

楼主:
百度了下,深圳默孚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一直用的默孚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默孚龙

什么项目?有用到伺服吗?现场总线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项目?有用到伺服吗?现场总线方式

转台上使用的

网友:
只用过默孚龙

网友:
用过欣得利的价格比较便宜 300-700 还有国外的用过库伯勒的,1万出头

网友B:
默孚龙,但伺服控制器的编码线最好不要剪断再连,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孚龙,但伺服控制器的编码线最好不要剪断再连,信号不好!

走現場總線,編碼器線不用剪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現場總線,編碼器線不用剪斷

可以这样做。已经和电气工程师沟通过,没有问题。

楼主:
進口品牌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