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上焊接20mm厚钢板然后龙门铣

楼主(2019-01-08):
机架上焊接20mm厚钢板然后龙门铣,最长2000,最宽1000。平面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玩经验的,一般不会关注平面度是什么意思···
话说这个完全是龙门铣确定的平面度好吧,跟其他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经验的,一般不会关注平面度是什么意思···
话说这个完全是龙门铣确定的平面度好吧,跟其他没关系·· ...

我问的是龙门铣可以达到多少平面度。

网友:
形变 还有就是机床精度 还有工人水平

网友:
设备、刀具、进给量都会有影响的,精铣的话0.3-0.5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精铣的话0.3-0.5也太低啦吧

网友:
我们这边也有个1米长的钢板装线轨齿条的,还没加工,你这么长的线轨,建议铣个小槽吧,方便定位安装。

网友:
这么大的钢板不能用龙门铣做出来的

网友:
20丝-30丝基本可以,但还要看焊接,是否做过退火去应力,这些都会影响最终的精度。

网友B:
龙门用大理石平尺打直线度大概2000能打到0.03左右,至于铣你这个机架,按照经验来说,2000长直线度3mm就不错了。
别说精度太低哈,20厚的板太薄了,刚性很差的,再加上是焊接件,焊接变形也很正常,几根管对改善刚性意义真没有多大,反而铣平面的时候容易颤,就意味着会让刀,还有就是装卡方式,压紧的时候变形量就不止1-2mm,你想加工完一松开变形量就1-2mm了。
你要是做机床类的就直接上铸件,设计成方箱结构,铣导轨平面2000能到0.03左右,再高就刮研。
纯经验之谈,仅供大家借鉴。

网友(点评):
底面铣一下,在接触处压紧就可避免压紧变形

网友:
为什么要焊接呢?做螺丝不是更好,通过无头螺丝调节底板和机架固定板之间的间隙。防止锁附用力导致底板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门用大理石平尺打直线度大概2000能打到0.03左右,至于铣你这个机架,按照经验来说,2000长直线度3mm就不 ...

谢谢。

网友:
我估计得铣5个铣完就是弯的。

网友:
焊接后的平面度很难确定的,本身的形变,和加工形变,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
1000*2000,如果不是很高,可以大头床车的。
我们就这么干的  哈哈,以为我们自己有大头床,龙门的话要花钱出去铣。
能达到多少精度,最好问开龙门的伙计了,他应该懂的。

网友C:
焊接后是否有退火,这影响很大,还有机架的结构也有影响较大,不退火的话少则5mm起步

网友(点评):
退火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后是否有退火,这影响很大,还有机架的结构也有影响较大,不退火的话少则5mm起步

铣5mm下去能铣平吗,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后是否有退火,这影响很大,还有机架的结构也有影响较大,不退火的话少则5mm起步

退火是防止加工后变形的,越退火跟铣的就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