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6,深度300的通孔螺纹孔可以加工吗?

楼主(2019-01-08):
如上图,请教,材料锻35#钢,直径36,深度300的通孔螺纹孔如何加工?

网友A:
拿个丝锥慢慢攻吧

网友(点评):
有木有发现他是T型螺纹,只能车或是铣,车不好装卡,铣刀杆太长也不好排屑。

网友(点评):
有T牙丝锥的啊,没见过?

网友(点评):
看楼下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容被屏蔽,估计要联系管理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丝锥慢慢攻吧

有那么长的丝锥吗?

网友C:
T型螺纹啊,有点长,车床能夹上最好,加工时间会很长,加工中心也可以加工的,选用T型螺纹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T型螺纹啊,有点长,车床能夹上最好,加工时间会很长,加工中心也可以加工的,选用T型螺纹铣刀

加工时间长点没事,就几件,数量少。车床能车那么深吗?

网友(点评):
车不了这么长的吧,车这么长的孔,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刀柄强度不够,会严重跳动的,好像用不了这么长的螺纹吧,改成中间槽两端螺纹的结构?

网友:
长径比10倍,深孔加工且为螺纹,加工振动较难解决,最可能实现的加工方法是丝锥,但需要特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时间长点没事,就几件,数量少。车床能车那么深吗?

应该没有问题,自己做个刀杆就可以,吃刀量小一点,单边几道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时间长点没事,就几件,数量少。车床能车那么深吗?

应该是可以的,自己做个刀杆,单边几道即可

网友D:
能做出来。
但是比较费时间。最好找比较专业的加工商做。

网友E:
  这个图纸就有问题。你算过强度,耐磨性,轴向力的变化情况?需要这么长的T型螺纹座什么用途?传递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纸就有问题。你算过强度,耐磨性,轴向力的变化情况?需要这么长的T型螺纹座什么用途?传递扭矩? ...

这是一个千斤顶一样的东西,件5是外壳,件1螺杆在原位置旋转运动,件4 下楔块水平方向不到70的移动范围,坡度1:6,件3上楔块的垂直方向工作行程大概11mm。

作用是对它上方的东西进行一个微调。

补充内容 (2019-1-9 10:10):
涉及到顶升力,所以螺纹长度应该不能太短

网友(点评):
看这个结构,不需要那么长的螺纹吧, 大端空刀就行(大一点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出来。
但是比较费时间。最好找比较专业的加工商做。

您知道武汉周边有这个方面专业的加工商吗?

网友F:
这设计有问题。加工是可以,但不该这样设计。看画图的水平,是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设计有问题。加工是可以,但不该这样设计。看画图的水平,是菜

大佬,求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重点是修改设计。典型的滑块,被设计成难加工件也正是的

网友G:
没捷径,按二楼说的用丝锥攻吧,千万记住,钳工攻牙的时候你不要去看,我担心钳工忍不住会揍你,你这螺纹设计,我墙都不扶,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捷径,按二楼说的用丝锥攻吧,千万记住,钳工攻牙的时候你不要去看,我担心钳工忍不住会揍你,你这螺纹 ...

千万别揍我,又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
就想问问说拿丝锥攻的有考虑过扭矩吗?就给你个M36*6的公制螺纹你攻300试试。更别提是梯形螺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千斤顶一样的东西,件5是外壳,件1螺杆在原位置旋转运动,件4 下楔块水平方向不到70的移动范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千斤顶一样的东西,件5是外壳,件1螺杆在原位置旋转运动,件4 下楔块水平方向不到70的移动范 ...

螺纹长度到一定长度,再加长螺纹的长度,对举升力的影响微乎其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千斤顶一样的东西,件5是外壳,件1螺杆在原位置旋转运动,件4 下楔块水平方向不到70的移动范 ...

这不就是机床底下的调整垫块?要那么长的螺纹?

网友I:
设计上无需这么长的,螺纹的强度和旋合长度并不是一直正比的关系,拧紧状态下,普通螺纹一般第八牙受力就为0了,也就是说如果8个牙承担不了的强度,80个牙也不行,当然,实际过程中会有一定偏差,为了考虑安全裕度,最多20来个牙就OK了
当然,因为你的量比较小,自制个刀具加长杆,加工中心铣削或车床车削,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无非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就是机床底下的调整垫块?要那么长的螺纹?

不是机床底下的,是船闸人字闸门顶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计上无需这么长的,螺纹的强度和旋合长度并不是一直正比的关系,拧紧状态下,普通螺纹一般第八牙受力就为 ...

多谢指教

网友:
就是避空设计,下面保留螺纹就行了,螺纹长度减少200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定制把螺纹铣刀吧,分体式的,量少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