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门要求开锁后上提一下拆掉的结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9-01-08):
由于周围有物体,柜门不能做成旋转的,要求开锁后,人上提一下把柜门打开,这处的结构该如何设计?

网友:
买2把锁  拧下锁  上下插销退开

网友(点评):
还得拧开两下才行

网友:
门下面焊两个销,插进洞里。开锁、往外倾斜、一拔下来了

网友:
上长档板,下短档板

网友(点评):
怎么拆掉

网友(点评):
加锁不加

网友:
参考电脑机箱

网友:
门板下边焊定位销插到机架上的孔里,上边装一个锁扣,有那种往下拉的,跟弹簧销差不多。

网友:
门的结构尺寸和重量分别是多少?

网友:
参考纱窗的结构,把手和锁放在上面

网友A:
开锁情况下,门往上提,下边缘脱离下门框后往外拉(下边也加个把手),上锁时限制门上下移动

网友:
找能做外罩的供应商告诉你。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锁情况下,门往上提,下边缘脱离下门框后往外拉(下边也加个把手),上锁时限制门上下移动

上锁时限制门上下移动,这样的锁可有图片

网友:
C:\Users\szbojay013\Desktop不翻转,此结构即可,开锁,上提外拉

网友B:
做了一个图,传图需要审核,我口述一下,做一个可以让螺钉头通过的大圆孔,大圆孔上部分做一个长圆孔,长圆孔大圆孔相连,长圆孔只容许螺杆通过,要取出就必须上提到大圆孔部分,不翻转用这个简易完美解决

网友:
配电箱的柜门 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个图,传图需要审核,我口述一下,做一个可以让螺钉头通过的大圆孔,大圆孔上部分做一个长圆孔,长圆 ...

完美个锤子
大圆孔在外面不好看,用力扣下面会把锁憋坏

网友:
上面加锁,下面里面框架结构焊一圈挡板,外面再加个把手搞定。

网友:
下面固定短轴,上面有个带弹簧的插销,开门后下压弹簧,拔出插销,就可以把门拆下来了,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锁时限制门上下移动,这样的锁可有图片

如果不是必须要用锁 只需要卡住限制位置,可以用这种插销,锁我看了一下没找到。但是肯定有弹力锁弹力扣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美个锤子
大圆孔在外面不好看,用力扣下面会把锁憋坏

哈哈哈,有些地方用是挺完美的,要根据实际情况看,还有一种是门框底部加弹力销,你了解一下,不影响外观

网友:
下面两个插销上面锁

网友:
门上焊接两个销子,上面用门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