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顶尖跳动0.24,加工出的轴径跳动0.1,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08):
请教,车床顶尖跳动0.24,加工出的轴径(离顶尖很近)跳动0.1,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0.24反应的是顶尖外锥面的精度,0.1反应的 是顶尖内部轴承的精度,也就是说顶尖内外不同心。
加工出轴面与中心孔也不同心,重复上车跳动要大于0.1了
如果是顶尖圆柱面跳动0.24,它不定位,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个与你测量的工况有关系。

网友:
赞同2楼的意见,0.1是顶尖轴承的跳动,0.24只是顶尖在无顶的状态下,锥面的跳动

网友:
打表位置在哪里?

网友:
你再查一查顶针孔与外圆的同轴度就能想明白了

网友:
顶尖是死的,跳的是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