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密封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9-01-08):
有一个部件,填充硅油后,用钢珠压紧注油口密封,问题是,拆解后,在这个部位还能不能再次利用,目前有人是再次利用,有人是焊接一个新的螺纹接头,重新拧入一个钢珠压紧,问题是有必要么?

图中钢珠的位置是第一次压的位置,后面一个螺纹是人家二次安装焊接的一个接头,我感觉这个接头不是很有必要,就在原位置再次压紧就行了。

网友:
描述和图没看懂。楼主说的焊接接头是图中那个带内螺纹的吗?

网友:
我是外行随便推测下:1、这种非螺纹密封的接头应该就是为了方便装拆吧?正常装拆能反复使用。2、密封靠钢球与锥孔面压紧线密封,可能是锥孔面受损了不能保证密封?所以才焊个新的接头替代

网友A:
真是想的出来^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想的出来^_^

请指教哦

网友:
焊接的不太好吧

网友:
没问题的。小型的阀用钢珠密封的多的是。

网友:
这样做是没有问题,注意弹珠松下来,防止弹珠旋转,因为弹珠被顶的地方会有压痕,如果压痕转到密封面上,会泄漏; 当然,压弹珠的材质软一些,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活久见。存在即为合理。

楼主:
不是啊,他不是阀,他是密封钢珠,平常是用螺纹压紧,钢珠顶住在锥面上的,我的问题是这个锥面压过一次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用第二次了,非要重新焊接一个接头重新压钢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他不是阀,他是密封钢珠,平常是用螺纹压紧,钢珠顶住在锥面上的,我的问题是这个锥面压过一次以后 ...

更是没问题,尽管用

网友:
你要去弄清楚为什么要重新焊一个,真的就是因为压钢珠密封才焊的吗?有没有可能是他换了接头了,不得已焊上一个呢?

网友:
钢珠密封没有问题可以重复使用,但是第一次要是压的力量太大把锥面压出痕迹的话,后面密封的话就要用更大的压力,这样到一定程度锥面就不能和钢珠很好的配合了,就不能用了。可更换大一号的钢珠再用。图上的结构焊接头和钢珠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标准钢球的硬度足够高的,不会变形

网友B:
同意再次直接使用。
对于 焊接一个新的螺纹接头 这种形式,不能理解用意。个人主观理解是弊大与利。有机会问一下原作者,出发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再次直接使用。
对于 焊接一个新的螺纹接头 这种形式,不能理解用意。个人主观理解是弊大与利。有机会 ...

原作者会不会认为第一次压紧之后已经产生了变形,那个位置不再适合再利用,就像上面说的,第二次压紧要用更大的力,是不是这样的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