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气缸回去?

楼主(2019-01-09):
   我想用电机链条传动拉气缸  拉出来是好拉出来    请问怎么让气缸回去?谢谢。

网友A:
选单作用气缸,前弹簧; 气缸活塞杆在弹簧作用,会自动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单作用气缸,前弹簧; 气缸活塞杆在弹簧作用,会自动回去。

单作用气缸的回弹力要看下能不能足够拉回,如果不行的话,我介意还是用双作用气缸,外置一个弹簧。

网友B:
好好的气缸, 为什么用链条  把它 “拉” 出来? 自己出不来了么,为什么!

网友:
通气不行吗

网友:
气缸不就是靠气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单作用气缸,前弹簧; 气缸活塞杆在弹簧作用,会自动回去。

气缸是500*250的  不用气 就靠电机拉   怎么回去

网友(点评):
缸径250,行程500, 用标准双作用缸,前端盖或活塞杆上加弹簧,作为复位装置, 有条件可以让气缸厂家,给你把标准的气缸前腔加一个弹簧作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气缸, 为什么用链条  把它 “拉” 出来? 自己出不来了么,为什么!

我要用气缸制作真空

楼主:
引用 楼主:
气缸是500*250的  不用气 就靠电机拉   怎么回去

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用气缸制作真空

有想法!

怎么拉出去的,就怎么拉回去。 (在相反的方向拉,增加一套电机,拉链或者恒重力拉)

网友C:
你这个想法很奇特啊,气缸,你要把他用机械装置拉出来,再让它给退回去?那它存在的意义在哪?我很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法很奇特啊,气缸,你要把他用机械装置拉出来,再让它给退回去?那它存在的意义在哪?我很费解

嘿嘿    这是黑科技     我只是想让它产生真空

楼主:
不能用气的

网友:
什么机构?为何要把它拉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