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会影响外形尺寸吗?

楼主(2019-01-09):
如题,详见图片。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严格说会。丝印也是有“厚度”滴。

网友A:
一般客户不会对丝印这个位置有那么大要求吧。
如果真的这么严就先激光再在激光的地方补油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客户不会对丝印这个位置有那么大要求吧。
如果真的这么严就先激光再在激光的地方补油墨

怎么不严,外圆只有0.011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