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9-01-09):
模组跨距860,两边用丝杆驱动使用一个电机,末尾用同步带连接。同事说这个结构会导致两边有1mm的误差,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防止跨距太大而导致导轨卡死。

网友A:
860跨距不算大啊,负载有多少?怎么动作?

网友:
支持一下,应该可以吧,没经验。楼主有答案了给我们扫盲下。

网友:
装配好了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怎么会有1mm的误差呢?你选用定位精度高的同步轮和同步带,精度控制在±0.05内没问题,有人说能达到±0.02mm。要注意同步带的张紧。两个丝杠上的螺母在丝杆方向上不一致,需要通过锁一个公用零件校正,为方便调整完锁付,同步轮建议使用哪种可以后锁螺丝夹持型的;如果两个螺母本身就有一个公用的固定零件,就更方便了。

网友:
装配很难。 两根梁之间加定位辅助。
丝杆很难,建议改齿轮齿条

网友:
速度快不行,同步带这么长响应延时

网友C:
四块立板,这样连接,螺钉受剪力了。
添加台阶面从侧面拉最好

网友:
你同事担心是有道理的,建议将电机放两丝杆中间,再用同步带分别驱动两边的丝杆,这样同步性能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1mm的误差呢?你选用定位精度高的同步轮和同步带,精度控制在±0.05内没问题,有人说能达到±0.02m ...

就是装配的时候不方便对吧,需要加一个公用零件便于安装,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块立板,这样连接,螺钉受剪力了。
添加台阶面从侧面拉最好

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D:
这个结构确实不太好,误差肯定会有,但是有没有1毫米不敢说。

能确定的是,两根导轨的滑块寿命不会很高,电机为单侧驱动,加减速的时候,滑块上承受的侧向扭矩会非常大

这个结构的成本也不低,从模型比例来看,丝杆长度至少有1米了,两根1米长的丝杆,差不多质量的要万把块了

可以考虑把两根丝杆换成同步带,两侧的同步带轮用直杆连起来,这样电机可以同时驱动两侧的带轮,再额外增加一个减速机

综合成本比丝杆的低,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也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0跨距不算大啊,负载有多少?怎么动作?

负载20KG,xy方向都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确实不太好,误差肯定会有,但是有没有1毫米不敢说。

能确定的是,两根导轨的滑块寿命不会很高 ...

我之前就是按照你说的设计的,但是我们担心定位精度不够,所以就改用了丝杆

网友:
1MM太夸张了  没那么严重

网友:
这个主要看滑轨的,滑轨有多少误差,就有多少误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按照你说的设计的,但是我们担心定位精度不够,所以就改用了丝杆

成品的同步带类型的直线模组可以保证+-0.1mm的精度,双X轴并联的情况仍然可以保证精度

如果这个精度无法满足要求,可以考虑换成滚珠丝杆,但是驱动部分不能用同步带,否则就前功尽弃了。可以考虑一个T型减速机+一个直角减速机组合,两减速机之间用联轴器和直杆连起来。同样是一个电机同时驱动两侧。

这个方案的成本就比同步带的高很多。优点就是,精度很高,做到+-0.02mm应当是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0.02mm的精度是怎么来的?减速机型号是什么,有没有参考的品牌

网友(点评):
大侠,你好。+-0.02mm的精度也是成品滚珠丝杆直线模组给出的重复定位精度。这里面包含丝杆螺母间隙,安装误差,丝杆自身形变等等。减速机,我只列一些我用过的吧,高精度纽凯特,威腾斯坦,普通精度APE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品的同步带类型的直线模组可以保证+-0.1mm的精度,双X轴并联的情况仍然可以保证精度

如果这个精度无 ...

这样做的话空间会不会不太够,因为之前我也查了你说的相关的资料,T型减速机和直角减速机的尺寸都比较大,我没找到小的这种

网友E:
如果托板正下边有空间,将丝杠,电机放置在托板下方用于驱动,两边的滑轨起支撑导向。这样不要同步带,省掉一个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托板正下边有空间,将丝杠,电机放置在托板下方用于驱动,两边的滑轨起支撑导向。这样不要同步带,省掉 ...

托板下方,你说的是中间那个横板吗?

网友:
想省钱,还不如 单驱单丝杆。负载动能低还好说,动能高了,无穷无尽烦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托板下方,你说的是中间那个横板吗?

是的,下面有其他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下面有其他部件吗?

有的

网友F:
总是感觉怪怪的。既然一个电机带,用柔性的两边都用柔性的会比较好点吧,你这一边联轴器一边同步带,虽然没试过,但感觉会出问题。把电机上装个同步轮,放在中间,直接带动两根丝杆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是感觉怪怪的。既然一个电机带,用柔性的两边都用柔性的会比较好点吧,你这一边联轴器一边同步带,虽然没 ...

问题是放中间会干涉啊

网友(点评):
整个运动模块加高如何

网友:
宽度有点窄了

网友:
两根丝杆,不知道你们公司装配工是怎么算工资的,只能告诉你,这样很难装配。

网友G:
很常见,这样干过,他说1mm不知怎么得出?信口开河?齿形选圆弧齿,同步带。另外说装配难的,你们组装不吸附导轨打表吗?纯靠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常见,这样干过,他说1mm不知怎么得出?信口开河?齿形选圆弧齿,同步带。另外说装配难的,你们组装不吸 ...

兄弟,这种结构你是不是设计过,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
同步带高速时会有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话空间会不会不太够,因为之前我也查了你说的相关的资料,T型减速机和直角减速机的尺寸都比较大 ...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两套齿轮齿条+直杆传递+一个直角减速机

下面贴的是威腾斯坦的alpha系列

按照厂家样册给的数据,高级版或者增强版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方案我没有用过,只见过应用实例,成本应当是比丝杆的低。但由于是开放式的传动,应用场景受限。

具体信息楼主可自己去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1mm的误差呢?你选用定位精度高的同步轮和同步带,精度控制在±0.05内没问题,有人说能达到±0.02m ...

大侠 真的假的?

网友:
C:\Users\ASUS\Desk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种结构你是不是设计过,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搬运和不是很高要求定位都用过

网友:
你还不如买现成的同步带模组呢,两侧的同步带模组用一条轴通过联轴器链接起来,也是一个电机带动,两边也不会卡死。有标准的东西尽量用标准的,这样做起来也省事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模组吗

网友:
驱动侧直线导轨选高刚性的,860的跨度不算啥,主要看你实际需要的精度

网友:
同步带如果在电机端就更好了。

网友H:
可以但是同步带轮要用免键安装的,原因自己想

网友(点评):
跟你点歌赞,一看就是装过的

网友(点评):
运行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但是同步带轮要用免键安装的,原因自己想

望赐教

网友(点评):
有键会导致同步轮安装时,两侧滑块不同步,不过,如果,在连接板上有个可以调节的设计,比如腰形槽,来进行避开这些影响,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没必要这样做吧,加工中心、铣床、雕刻机等等都是一根丝杆加两边滑轨的结构,这种双丝杆结构因为丝杠、带轮都不可能加工完全一样,反而必须留出一定的调整间隙,精度只会更差(至少丝杆误差要按加大一倍计算)

网友:
移动速度不快的情况下可以的,同步带太长建议增加张紧装置,注意直线导轨的间隙。

网友:
跨度大,同步带是有弹性的,把左边丝杆捏住不让动,转动右边的丝杆会出现轻微摇晃的现象。这种结构的精度在10个丝左右。如果要求非常高的话就改成用轴来传动。另外丝杆一米多长是有轻微扭转弹性的,把同步带放到电机那端是不是能提高传动精度?

网友:
装配好装,定位一个丝杆后用免检轴套调节另外一个同步轮  是两个丝杆位置一致?

网友:
倒追侧面打俩定位销孔呢?

网友:
无杆气缸加直线滑轨呢?

网友:
我觉得1mm还是有些道理的,轴的变形加同步带的变形和误差会有1mm的不同步,建议轴连接两端,电机放中间

网友:
说1mm的误差都是保守的,你两边的传动效率不一样的,装配的再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这边的机构比较相近,是电机通过一根轴,带动2根同步带运动,跨度2500,负载100Kg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
Y轴的横梁下面还要安装模组是吗?用于抓取还是视觉检测?也要看你设备要求的精度高不高,如果要求定位精度比较高,建议双伺服驱动,精度速度很完美,但是成本要高一些。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速度不快,可以用,建议同步带安装在丝杠的驱动一端比较好。

网友(点评):
请问,你用双伺服驱动,会不会卡电机,怎么实现电机同步运转的,在下小白,没这么用过,望请赐教

网友I:
你是准备做单轴的还是XY平面的,类似的XY平面的机构我做过,双电机并联机构,高速,高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准备做单轴的还是XY平面的,类似的XY平面的机构我做过,双电机并联机构,高速,高负载

意思是用两个电机驱动,两个电机驱动的话我之前也有想过,我就是怕到时候同步出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用两个电机驱动,两个电机驱动的话我之前也有想过,我就是怕到时候同步出问题

并联就不会有同步的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用两个电机驱动,两个电机驱动的话我之前也有想过,我就是怕到时候同步出问题

我做过一种打冰球的设备,机器和人对打,速度可以达到20M/s,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的这个速度,你要是有时间可以去杭州萧山机器人小镇去看看,里面有我做的这个设备,洛阳科技馆,曲靖科技馆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联就不会有同步的问题了

并联??什么意思,有点不明白,用两个电机的话是不是主要还得看控制技术了,是不是跟机械结构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不对路子啊,同步带想办法放在电机一侧,两边都有张紧轮,正反向运动时误差肯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做过一种打冰球的设备,机器和人对打,速度可以达到20M/s,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的这个速度,你要是有时 ...

可以放几张图片看看,谢谢!
^_^

网友:
这个设计蛮合理的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控制好装配问题就行

网友:
这种传动结构最好改用齿轮齿条既经济,刚性也好,精度更不在话下。

网友:
这四个支柱是装在哪的?加工过的台面上上还是什么地方?如果使用的地方需要保持平面方向一致装配难度大。而且跨度太大,横板太窄,每侧滑块间距太小,启动停止冲量太大,使用寿命会缩短。

网友:
个人浅见,仅供辨析,抛砖引玉
结论:不合理
第一,跨距与平板宽度比,左右导轨安装精度要求必须极高。
第二,同步机构设计不合理,传动波动在工程应用时过大。

网友:
感觉很别扭

网友:
感觉齿轮齿条会好些

网友:
你放心好了不会卡死,这种我们做过很多,都是用链条的呢,精度比同步带更差。

网友:
安装精度是个大问题,后期震动什么的

网友:
1.该图只是方案图,很粗糙,运动部分看不清在哪?可以出详细点图纸来讨论;
2.你同事担心的问题,跨距大,滑轨卡死,这个问题不会出现的,你这个跨距是860,我之前做的是跨距1350,没有问题,安装时候需要注意滑轨的所附顺序;
3.对于这种一边驱动一边支撑的机构,有条件的话最好做双驱,更稳定;
4.这种机构属于常见单边龙门机构,简单,出详图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