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W改用UG10.0 画图求助

楼主(2019-01-09):
最近换工作,因新公司刚规定要求统一使用UG10.0  部门就我一个做非标设计的,其他人都是用建模画图的,做工装设计什么的。上周我花了3天学习了下UG10.0的基本操作,但按照SW的画图思路来使用UG的,困难重重。目前有如下疑问希望有用过SW同时会UG的高手指导下;
1、SW可以了只用3D草图中画线在直接引用方管快速生成机架,UG怎么弄,查了百度及UG爱好者没找到准确的回复;
2、SW单个零件可以在装配体图中生成对称件,UG里没有找到,貌似只有建模(画零件图)中才有这个命令。

网友A:
你说的 第一条  我SW 还真没用过

网友(点评):
有,焊件就是

网友:
sw你说的两个命令我都用过,但是公司一直用的是creo和sw软件,没有用过UG,所以不知道UG的使用,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第一条  我SW 还真没用过

可能我描述不清,就是焊接里面的结构件

网友:
UG 也有焊接命令的  你没调出来

网友:
UG 也有镜像命令 自己去找找命令

网友:
ug装配是有镜像的

网友(2021-02-04):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第一条  我SW 还真没用过

有啊  自己建个焊件截面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