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过柔性攻丝,什么场合用的柔性攻丝?

楼主(2019-01-09):
说刚性攻丝不好,可我们用的都是刚性攻丝,

请教,谁用过柔性攻丝,什么场合用的柔性攻丝?为什么用柔性攻丝(而没有用刚性攻丝)?

网友A:
各种丝锥都见过   就是不知道什么叫柔性攻丝

网友:
柔性 就是用弹簧夹头 夹持丝锥  扭转的时候有间隙

网友:
刚性攻丝的前提就是机床精度极高比如主轴跳动小,加工材料均匀可靠、工装做得分毫不差、攻丝底孔环境特别好等等。。。现在基本上都用柔性攻丝,因为柔性攻丝对设备和工装要求不是那么高,同时柔性攻丝有微补偿,攻丝效果好,实际上以前台钻用浮动头攻丝也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柔性攻丝更适合挤压丝锥,如果用切削丝锥的话刚性攻丝可能能够保证高精度,当然又回到之前提到的一定要设备精度高,但是在我们普遍情况下不需要那么高精度,所以无论从设备要求还是加工效果柔性攻丝广泛运用,如果材料硬度不高可塑性好,基本上柔性加挤压丝锥可以通吃。。。

网友(点评):
挤压丝锥只能用在刚性不大的物体上吧

网友(点评):
@怪怪爱玩 是的,塑性好的材料,我们日常的低碳钢基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丝锥都见过   就是不知道什么叫柔性攻丝

攻丝方式就是刚性和柔性,主要是在丝锥夹头上,丝锥两大类一种切削一种挤压,两种丝锥又分攻盲孔和攻通孔。。。实际上机加工就那点东西

网友:
定位精度不高的机床,最好使用柔性攻丝,少许的位置偏差可以通过柔性攻丝纠正

网友:
没听过柔性攻丝

网友:
楼主讲的是发那科的M29吧?

网友:
看了很多朋友的发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有个厂的老板花了一两年时间解决了攻丝看成一种成就了。。。攻丝就两种,刚性和柔性,这是基础的基础,问题的解决也是从这两类去找的,玩不出什么花样,如果做机加工这些都不知道以后真的会步履艰难,因为知识不成体系,稍微变动一下又不知道了,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小厂老板摸索一两年很偶然用了浮动头解决了问题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实际上都烂大街了。。。

网友:
扭力攻牙筒夹
下面的这种?

网友:
柔性是说的弹性夹头,在攻牙时不至于折断丝锥。

楼主:
|万字难写发表于 01-09 13:13楼主讲的是发那科的M29吧?
是的

网友:
像我们,程序里使用M29,(刚性攻丝)
丝攻使用可伸缩的专用攻丝刀柄(柔性攻丝)

网友:
柔性攻丝有微补偿量,刚性攻丝就是固定死没有补偿量。一般都是夹头区别,或者方法区别,比如摇臂把丝锥固定死,摇臂也锁死,工件也固定死攻丝就是刚性攻丝,但是把夹头换成柔性夹头或者摇臂解锁,都叫柔性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