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上下料,五金料片整叠分张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19-01-09):
最近碰到冲压件铝片整叠分张问题,客户要求不能料片上不能有刮痕,大神们又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A:
买个分张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分张器

分张器太贵,而且易坏

网友B:
空调换热器中的铝箔(会有翻边孔)冲压后好像用风阀进行分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换热器中的铝箔(会有翻边孔)冲压后好像用风阀进行分离的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专用冲床自带的

网友:
楼主的首贴缺少最基本的信息---厚度和大小。

网友:
上料要做工作

网友:
大板子就用吸盘不同步的方式。
小板子还是分张器,楼主说分张器容易坏,买的应该不是Brood吧?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967542-1-1.html
楼主可参考我之前分析的一篇有关料片分张的帖子。

网友(2019-09-10):
感谢楼上大神相助

网友(2019-12-16):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这方面资料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