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止推轴承的顶升直线运动机构

楼主(2019-01-09):
如图,这个模型有些疑惑 ,请大家分析
1.止推轴承的两个孔径是12和14,旋转轴的直径是12,那么轴和止推轴承的小孔12之间采用什么配合,用什么公差比较合适?
2.模型中止推轴承小孔径12在下面,14的大孔径在上面。 轴承下面是支撑板支撑轴承,轴承上端被轴的台阶定位。 这个结构有问题吗?
 3. 这个止推轴承上面和轴的台阶一起旋转,但是上端却是大孔径14和轴配合; 轴承的下端孔径是12和旋转轴配合,但是轴承的下端是被支撑板支撑的,是不可能旋转的,所以只能是轴承上端盖旋转。 但是上端盖的内径是14, 反了吧?  应该孔径12的端盖在上面吧
4. 止推轴承的外径是28,支撑板的孔径是28 ,二者取什么配合? 止推轴承的厚度是11,支撑板的孔深是8MM; 这个有设计依据吗?

网友:
轴承方向装反了吧,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模型,是不是粗心弄反了

网友:
止推轴承是什么?

网友:
这是关于配合的

网友:
1-止推轴承,厚11mm,支撑板开孔深8mm,,这和轴承安装原理一样吧,轴肩不能与轴承外圈接触,避免轴承不能正常工作
2-止推轴承直径12mm,我认为是应该跟着轴一块转的,与轴配合应该是过渡配合,可能是k6吧,模型止推轴承安装,我个人认为不妥,应该是小径在上。
3-止推轴承与支撑板之间的配合,H7,感觉就可以了,个人感觉没必要太紧(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高见)
4-本人有点疑虑,上盖板,下盖板,是做什么用的。下盖板可能是避免工件加工过于复杂,而增加的,上盖板是什么作用,也不是用来遮挡止推轴承,也不起任何限位,定位作用,实在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转载自百度经验

网友(点评):
你好,你这个提到推理轴承与外壳的配合为0.2-0.5mm间隙,上面这个社友的提供的数据为H8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装反了,推力轴承一个内配合,一个外配合,上下倒一下就可以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经验丰富,不少基础的要求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装反了的。下部不旋转应该要有间隙,然后支撑板8mm,轴承11mm,看模型应该是为了避免上部的旋转部分与支撑板接触吧,不确定轴承的上下板是2.5mm还是3mm。。。

网友:
一看就是米思米的模型,轴承是装反了,你点看下面的零件明细中轴承的链接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