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零件装配方案

楼主(2019-01-09):
轴上有三个零件,分别为一个齿轮和两个链轮,轴的两端用带座滑动轴承支撑
想问下大侠应怎样完成轴上零件的轴向定位,不知小弟这样布置是否合理
两个链轮分别装在2,4段上,齿轮装在3段上,2链轮左边和4链轮右边用挡圈固定,链轮与齿轮之间用套筒固定。
请问这样布置合理吗,轴长比较短,160mm

网友:
你这样也可以,前提是你要考虑到以后如果链轮齿轮坏了需要更换维修的话,拆换方便不?

网友A:
齿轮可以用涨套的,链轮可以选带台阶的那种,便于固定。还有,你确定用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可以用涨套的,链轮可以选带台阶的那种,便于固定。还有,你确定用滑动轴承?

好的,轴承应该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轴承应该用什么呢?

带座轴承

楼主:
这种菱形带座轴承吗

网友:
可以,力大的话可以用方形的

网友B:
感觉在轴向上的定位只能用挡圈定位,如果给的公差不合理,链轮 齿轮 套筒都会窜动。齿轮应该有个单独的定位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在轴向上的定位只能用挡圈定位,如果给的公差不合理,链轮 齿轮 套筒都会窜动。齿轮应该有个单独的定位 ...

用轴肩先固定一侧,另一侧用套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