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钢片焊接后,螺纹检测问题

楼主(2019-01-09):
图中是我们产品中的一个配件,304材质,氩弧焊后,有时因为工人作业问题,会导致螺母牙被点焊到了;
但是客户要求每个产品的螺纹都可通过通止规检测,
导致产品每次出货时都需人工在那里用通止规一个个全检。
想问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提高检测效率吗?
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垫片呢?再讲讲什么原因伤了螺纹的?做个工装把螺母旋上去焊接,螺母垫片位置还准确。能取下来不就是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垫片呢?再讲讲什么原因伤了螺纹的?做个工装把螺母旋上去焊接,螺母垫片位置还准确。能取 ...

垫片这么大,是客户要求,因为这个配件焊好后是塞到管里面去的;
螺纹可能损伤是因为在焊接时,螺纹牙型比软尖,打火后,螺纹就相当于被熔了一下,所以一般很难拧进去了;
这个配件我们焊接的时候是有做工装的,但不是拧进去的,有个定位钢片与螺母的台阶性光轴,因为这样焊接起来速度快,放进去就行;

网友(点评):
接地点不要在螺纹处。用光孔定位也行,上面压紧,保持接触良好,螺纹处就不会打火。免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垫片呢?再讲讲什么原因伤了螺纹的?做个工装把螺母旋上去焊接,螺母垫片位置还准确。能取 ...

接地点是在钢片上的,
因为焊接时,工人是直接在铁工作台上作业的;
压紧的话,零件太小,不太好弄,当时我们也想过;
但说到底,还是影响到了效率,
因为工人是计件的,8h他们能焊3000多个,不方便焊他们也不乐意接受;
另一方面,虽然可以减少不良,但不能保证全部OK,所以还是需要检;
现在就是想个有没好检的办法不

网友B:
如果以往的合格率够高的话就不用检了,发货时按比例多发一些备品,成本应该会比全检的工时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往的合格率够高的话就不用检了,发货时按比例多发一些备品,成本应该会比全检的工时费低

其实这也是个办法喔,但是配件是焊在成品上用的,多发不了配件,只能多发成品,但是成本也大啊;而且老板现在一门心思就是想怎么通过检测达标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也是个办法喔,但是配件是焊在成品上用的,多发不了配件,只能多发成品,但是成本也大啊;而且老板 ...

效率与质量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处理好的话,后处理(检验)成本会降低。发备品?如果使用一个,发一个备品,一下就多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也是个办法喔,但是配件是焊在成品上用的,多发不了配件,只能多发成品,但是成本也大啊;而且老板 ...

检测怎么会提高合格率呢,应该改进施工工艺才对,检查的时间很难压缩,通止规是标准量具,又不可能定制专用的通止规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们这边量不大    是重新用丝锥人工攻牙

网友C(2019-02-12):
使用焊接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焊接螺母

焊接螺母,压铆螺母,拉铆螺母,,,改变工艺,这才是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