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这样的工件用PROE怎么画

楼主(2019-01-09):
  如题,比较小白的问题,不要见笑  我看图纸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画出上面的工件

网友:
找个技术人员问问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这是谁画的图纸,拖出来打死!

粗细实线不分,标注乱七八糟!

楼主:
来个大神帮忙答复一下啊

网友(2019-04-24):
中间那个是圆形的吗,如果是圆形和,你按那个角度建一个与中轴线有角度的基准面上建这个圆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