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在软启动阀 前后各加一个压力开关?

楼主(2019-01-09):
请教:

为什么 在软启动阀 前后各加一个压力开关?

前面压力4Bar, 后面的压力5 Bar,

谢谢!

网友:
软启动阀“前面压力4Bar, 后面的压力5 Bar,”,很难理解,坐等解答。

网友:
如果我对这个“前后”没有理解错的话,我的解释是:前面5bar是显示进气(气源)的气压,后面4bar是设备有漏气、吹气或者持续用气导致的,从而说明目前设备存在气压不足的情况,应该要增加储气装置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 初步理解是系统监测气压,如果回路哪里有泄漏,方便检查及报警。